请教SJM大大,方向舵的问题!

楼主(2006-12-01):
问一下,我的向方舵,左右,打一半就到头了,正常吗 ?
是升级后的尾变距系统,感觉行程量太小了吧?

网友A:
方向舵行程需要调整陀螺仪或摇控器以配合机械行程.
升级的尾变距行程+-27度经3D測试完全夠用.

楼主:
最近上了gy401 使用陀螺仪上的行程调节,调到头,还是撞墙啊,怎么办?

网友A:
行程超过些在飞行中不会长时间頂死而損坏尾舵机,未頂死前机身己开始旋转.但靜態通电后就要特别注意,别长时间处在頂死的位置,舵机会过熱而燒坏.

网友B:
对 SJM 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