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七動遙控器組(電機版)的三和的8000哪个更加好

楼主(2006-12-01):
Hitec七動遙控器組(電機版)的三和的8000哪个更加好

网友A:
RD8000没用过,打过一本说明书,功能很多,使用看上去很烦琐.没搞成,后搞的H7,实物比图片漂亮,拿在手上手感爽.功能应该比8000少点,具体我也没比较,感觉一般用是足够用了.常用的应该有的都有了.接收与F的兼容.连教练口都一样的.

网友B:
个人认为HITEC好一些
功能是差不多的,但是HITEC做工好些,而且高频头是独立的,随机配的接收机是PCM的,航机也是微型直机最合适用的。而RD8000只配了个PPM接收机,要买PCM的加800块!配的航机也是不实用的标准舵机,微型直机用不了,油机用又觉得力量小。这两款我都有用过。

网友C:
我用的是H6,个人感觉还是不错!谁叫俺水平不高呢!
可惜H6配的是PP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