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 双 双涵道 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6-12-01):
仔细看,有两个涵道连在一起的,这样能增大推力吗?

网友:
应该可以哦
好象可以减少他的侧翻!

网友A:
是用同一个发动机驱动吗?
楼主能不能上多点图片
这个东东在哪找到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的
最好能把前后两个涵道包起来
这样才能起到分级压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