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进来给看看(有图)

楼主(2006-12-01):
图上红圈内上面那一层和下面的轴承内圈应该是固定死的还是像这样分开的呢? 现在感觉我的拉玛现在除了方向舵通道受控制外,副翼和升降虽然舵机在动但飞机没什么相应的动作啊``
  前辈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当然要连在一起,那样倾斜盘才能把舵机的动作传到主桨,就是(升降和副翼)

网友:
好像是 倾斜盘坏了  两半了吧?

网友:
肯定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连在一起了,要把它们压紧,这是喇嘛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脱出来前后左右就不受控了

网友:
好像 连接部分  断掉了。

网友A:
拆下来,把油擦干净,然后加点胶粘住,这样就不容易坏了,不过要注意别把中间的轴承粘死了。

网友:
呵呵  自己DIY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主的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把油擦干净,然后加点胶粘住,这样就不容易坏了,不过要注意别把中间的轴承粘死了。

问一下,胶粘的强度够吗?得用什么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