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的300克推力的涵道飞机,..已经3号机出炉啦!

楼主(2006-12-01):
确定涵道的推力只有330G,电流12A,动力加电池接收舵机重量为209G,机身要控制在100克以内.
先做机翼,用CESSNA的机翼改装一下做了个860MM翼展13.76平方分米面积

楼主:
泡沫胶粘接机翼

楼主:
用KT做机身

根据强度不同的位置用不同厚度的KT板

楼主:
用1MM的珍珠板做的导风扇筒有150MM长

楼主:
副翼用这样的方法控制

楼主:
装好舵机和电调

为了减重去掉了镀金插头

楼主:
差不多了再做上盖,简单点直接覆盖1MM的珍珠板

楼主:
看正面和底面

楼主:
完工了贴点纸好空中识别

网友:
腹部进气????

网友:
不错!!!!赶快上试飞PP吧

网友:
   速度会很快哦!

网友A:
副翼舵机连杆好像是弯的,这样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连杆好像是弯的,这样能行吗?

我也纳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连杆好像是弯的,这样能行吗?

他是软管套拉线,只要管够韧性,且定型好的话,是足够玩这东东的.优点是可以随意变型(不一定是直线),缺点是刚性不足.常见于滑翔机.

网友B:
进气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气道在哪里?

好像是在低部!!!这样好吗?

网友C:
有点影响进气效率.但可以飞.

网友D:
航天飞机?

网友E:
等待飞行照片!

网友C:
一号机已经试飞并光荣退役.当时没有带相机去拍.遗憾
2号机也造号了,并有了飞行照片.

网友C:
地面准备

网友C:
天以经快黑了

网友C:
飞行感觉非常轻快.
昨天深圳风有点大,但飞行只用半成动力,就觉得好飞了,而且无动力滑翔性能可以用优秀来形容,让1250MA的电池飞出了25分钟的好成绩.当然如果只是玩滑翔的话就更久了.

网友F:
赞一个,简单实用!

网友C:
昨天飞到喷桨了~~气愤啦.浩业的烂涵道~~
  飞到一半时突然一声脆响~~~~射出两片桨叶...还好时对称的位置....继续飞.....第二圈又来一次飞机狂震..只好滑翔落地.....

网友G:
危险啊,好在不是普通桨,不然射桨你算第一人了

网友C:
和上两代比较有了不少进步哦.

网友H:
有飞翼的痕迹哟!

楼主:
里面埋了两条3.5MM的碳管用来加强嘿嘿

楼主:
最后总结飞行感想就是浩业滴涵道太差了,5个起落就会喷桨,不晓得新款的上市没有.

楼主:
3号机飞行姿态完全正常,机翼加了后掠角有25度,就是在减小翼面积后滑落速度加快,机身做成了尖头的流线体飞行速度也提升不少.目测平飞最大速度有6-70公里左右,带着哨响吁吁的就过去了.要是再换个好些的涵道应该会更快,其实在平飞当中只用50%的油门就可以巡航和转弯.收油门后做第5边滑回高度在5M.3M.1M最后用0.5M的高度滑行40M落到自己面前.

网友:
做得好啊!!如果有录像就更好了

网友I:
机翼后缘,进气口前部感觉很薄弱,会不会造成推力线不正?补强了吗?
估计栽下来那里肯定先断(不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翼后缘,进气口前部感觉很薄弱,会不会造成推力线不正?补强了吗?
估计栽下来那里肯定先断(不加强)

加强位隐藏起来了.要看仔细哦.非常的硬.其实此机已经很结实,就算摔机也只是涵道的固定座会脱离,因为是很小面积的硅胶粘接在机身梁上的.

网友:
机身短,估计该机俯仰性能不好

楼主:
不短了,整体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飞行安定性也达到设计要求.  昨天飞了一天了.最后好心给朋友飞一把结果让他飞到树上去了  除了涵道松脱,其他无碍.

网友:
    早就想做个涵道像真玩了

网友(2007-01-16):
手上只有20A的电调 不知道皓业新的7叶55mm涵道配他自己的2030能用否????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产生多大推力???你的涵道只有12A电流太可贵了!!!

网友E:
这种飞机测定时间应该按照做动作的时候的耗电情况.如果按照滑翔机的飞行方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飞机测定时间应该按照做动作的时候的耗电情况.如果按照滑翔机的飞行方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实际飞行中没有用到多少全动力,只有拉筋斗,和横滚圆周时动力用的大点,一般航线就6A电流,所以飞行时间够乐.推力也没问题的.

网友:
很想知道涵道是多大的?电调是多大的?用的是什么电池 ?

楼主:
涵道是55的,电调是18A的,电池是1300MA的11.1V

网友J:
效率不错啊!!后悔买红箭了,居然要89mm的涵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效率不错啊!!后悔买红箭了,居然要89mm的涵道啊!!

你的红箭是哪里的,要用89mm的涵道吗?

网友:
皓业的!!!我也很奇怪,居然要用这么大的涵道!!!那得多大电流啊!!!简直是电池杀手!!!!!!!!!!!!!!!!!!!!!!!

网友:
比它大一点的也不用这么大的涵道,真不明白

网友:
就是感觉飞机难看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