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688 2号的遥控怎样设置?

楼主(2006-12-02):
今天刚到手的688 2号装好调试~

发现怎样也调不好三个舵机的运转方向~

问题如下:

如果是10字盘控制完全正确,那么推油门的时候10字盘是从上往下运动的~

如果要10字盘在推油门时是从下往上运动的话,那么10字盘是前后颠倒运动的~

头痛~

小弟的控是FUTABA 6EX~

楼主:
如果有用同样遥控玩688 2号的人请告诉一下斜盘舵机的接法~

还有就是REVERSE是哪几个通道设了反向?

急急急~拜托~

网友:
这里好象是亚托450专区喔~~~~~~~~~~~``

楼主:
688 2号也是450啊~

PS,可能问题上面讲得不够清楚,这里再讲一次~

由于688 2号的PITCH舵机在前面的,而亚拓450的PITCH舵机连杆位置在后面~

所以在把设备移植到688的时候不能调好,要吗就是油门PITCH是颠倒行程的,要吗是10字盘前后动作是颠倒的~

换距话说就是总要有个地方颠倒~我倒...........有用过688 2 号的朋友请留言,急死老弟了~谢谢~

网友A:
我安装了CS1,可是旋翼头有问题。旋翼头螺距与前后是正常的,可是左右则飞反了,把负翼与螺距都反向倒是对了,可油门在左手,前后在右手。后还把1、6通道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CS1,可是旋翼头有问题。旋翼头螺距与前后是正常的,可是左右则飞反了,把负翼与螺距都反向倒是对了,可油门在左手,前后在右手。后还把1、6通道换一下就好了!!

如果把1 6通道换位置,那么推油门的时候10字盘是颠倒运动的~

楼主:
经过老冰哥(BZ)的帮忙,终于搞掂了!!

再次严重谢谢老冰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