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自制了一个USB的模拟器连线

楼主(2006-12-02):
我用小神蜓4号的遥控,他自带的9针口我电脑上没有,所以把线焊下来接到USB头上,我把地线接USB的地线,信号线接USB的信号正级,插上电脑,不开电源就显示发现未知硬件,可是,驱动怎么办啊?我怎么把输入的信号转移到模拟器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针口。。。把线焊下来接到USB头上,我把地线接USB的地线,信号线接USB的信号正级,插上电脑,。。。

这样也行啊?你怎么不把电筒灯泡接在家用电源插座上,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小神蜓4号的遥控,他自带的9针口我电脑上没有,所以把线焊下来接到USB头上,我把地线接USB的地线,信号线接USB的信号正级,插上电脑,不开电源就显示发现未知硬件,可是,驱动怎么办啊?我怎么把输入的信号转移到模拟 ...

 。。。。
非常牛。。。

网友:
什么模拟器呀,如果是G2里面有遥控器设置,可以选ADC就是USB手柄了。至于驱动,就不知道了。

楼主:
靠了,给点实质性意见好不好!
之前我是把9针口弄掉焊成音频线,结果怎么也调不好,录音的话,波形已经出来了,可是ppjoy一开机就乱抖,要不就所有蓝条都升到最高每反应,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