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个36的电直,希望得到一些配置建议!!

楼主(2006-12-02):
初步考虑:

华科尔8通道遥控
华科尔陀螺仪
36机身

无刷马达
11.1V  2200 mAh聚合物锂电
其他就基本不懂了

请教一下马达、电池、平衡放电、充电器用哪些型号
另外不算遥控器,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看楼主象是刚入门,直接买36RTF套装就可以了。价格看淘宝。

网友A:
华XX的8通听说有很多BUG,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而且850块的价格也不便宜。

个人建议,要不就买4号或雷鸟这种4通的练习,要不就直接上450级别,配个好点的控,另外模拟不可缺,否则练来练去练的都是修机技术,会修不会飞。

网友:
修机技术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不懂为什么要用华XX的8通

楼主:
恩,我刚入门的
本想买无刷版36RTF,可是看那遥控太难看,还听说爱失控
所以打算一步到位买个价格不太贵的8通

网友:
刚入门的买个4#吧,经摔

网友:
我的4号到现在也没有飞稳,他的控有问题,抖舵,这还好.问题是陀螺仪也没有反应的...总是一飞起来就乱跑,然后撞墙或者翻倒----不过经摔倒是真的,十次电池到现在只坏了两个尾桨(每次电池30个"起落"左右,飞起-翻滚-掉下来,全程4秒,这样算来摔机300次了 )
4号还有个问题是起落架不够高,尾桨下面的碳纤杆着地,这样尾桨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XX的8通听说有很多BUG,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而且850块的价格也不便宜。

个人建议,要不就买4号或雷鸟这种4通的练习,要不就直接上450级别,配个好点的控,另外模拟不可缺,否则练来练去练的都是修机技术 ...

同意

网友:
建议不要买无刷版。因为很贵,而且以后还是要换电机电调的。。当然如果第一次接触最好还是买个4#练练手吧。36#摔机成本比4#高多了。

网友:
华科尔垃圾,不要卖,我有两家60号都不飞了,现在飞亚托45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