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翼龙玩,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6-12-02):
我近期准备购买艾特翼龙滑翔机,因为是新手,对3通、4通机的取舍犹豫不决。不知道新手是否能直接上4通运动机?另外,商家说现在的翼龙套装里有模拟光盘,就是没有模拟连接线,是这样么?3通的价格分别是450、650。

网友:
有的高手建议直接上4通的,就是可以控副翼的翼龙,作为一个新手的我来说,我觉得3通的更适合你,因为俩字:简单!而且上手比较容易。3通翼龙里面不仅有光盘,而且还有连接线的(我帮朋友才买的两架,价格4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不错啊,我也有同感.

楼主:
我看到空中停机的3通翼龙可以无动力滑翔降落。4通的可以做到么?升力如何?虽然我是初学,但有些想玩四通的,可以保值。有副翼的,转弯也更灵活。

网友:
3的最好 不要有一步到位的这样的想法非常的不可取 一步一步来 先飞起来最重要 多看老贴 多问 脸皮要厚知道吗 呵呵

无动力滑翔降落 基本新手不需要考虑 反正耐摔 一般不会有事的 注意加固

网友:
3通机足以了

网友:
买6通以上的设备,3通空机,玩熟了自己改4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一下价格,3通机的价格差不多。4通有出入,有的650,有的580。这区别?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贴 感觉楼主还是想稍微把投资弄高点 搞点好些的设备以做他日之用是吧 投资650之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既然这样我给你配一下 你看看还合适不 我想这应该是最核算的配置了哦 呵呵 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买启迪的3通无刷翼龙套装好了(机身+无刷电机+浆)199吧 记不清楚具体的了你可以咨询下他们问下 不会出入多少的

舵机选择便宜点的就够了,35一个左右,如果以后不改4通的话2个就够了如果打算改的话最好再来2个 先按2个算吧 呵呵 70

电池和充电器也按一套这样算 够用的那种噶 不是最好的 150+35=185吧 由于型号和档次不一样价钱悬殊较大 要自己选择 185的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买到1300MAH11.1V的电池了 充电器就是最普通那种了哦

设备买眼下比较看好的天地飞6A吧便宜实惠以后也基本够用 通用和兼容性还不错了 可选择带舵机的版本也可以选择不带舵机的版本 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价钱上不一样 带舵机的360吧 不带的280吧 价钱变动快具体自己咨询

按照最低来算 199+70+185+280=734元 可以飞了 而且所以设备以后都可以移动使用到别的飞机上 其实我个人觉得280的设备钱根本不能计算进去的 那东西基本以后不会使用坏的 除非你自己摔坏的 呵呵 而且你以后的全部飞机都可以使用啊 你说呢?

这样的配置应该是最省最核算的了 当然不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只能是买套装的450元左右 不过那些东西基本以后都不可以使用到别的飞机上的 呵呵

自己多看看 希望你早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贴 感觉楼主还是想稍微把投资弄高点 搞点好些的设备以做他日之用是吧 投资650之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既然这样我给你配一下 你看看还合适不 我想这应该是最核算的配置了哦 呵呵 希望能对你 ...

 ~这样最好 `了

楼主:
我搞了个FUTABA 的6EXHP控,带PCM6通接收机的那种。现在想搞个翼龙4通空机好难啊。关键是它的接收机和FUTABA的这个控能兼容么?我这个是72.27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了个FUTABA 的6EXHP控,带PCM6通接收机的那种。现在想搞个翼龙4通空机好难啊。关键是它的接收机和FUTABA的这个控能兼容么?我这个是72.270Mhz

我晕 有这个了你买空机就可以了 启迪198的那种套装就可以了 自己回来改副翼吧 多买2个舵机而已 舍不得用PCM的接收机就买个便宜的 有很多牌子的自己选择最好买大些的 翼龙飞的高象我用的蓝箭那种就不要用到翼龙上了 呵呵 那东西还是用到飞的不远的小飞机上安全

祝你早日爽飞 一定记得安全第一噶!

网友:
我把你还需要的东西提供给你参考.
1     翼龙空机加无刷                                                   198元
2     辉盛9G多机2个-4个                                              30元/个(其他品牌的有更便宜的23元/个的)
3     3E(或其他的品牌)11.1V1800MAH锂电池        165元/组()()
        9.6V1100MAH的镍氢电池                                    50元/组
4     E-SKY充电器                                                           65元/个
        普通是9.6V充电器                                                  15元/个
5     7050APC浆                                                               5元/支
6      金插3对                                                                     3元/对

网友:
来架这个吧:需要请联系:13943092573--可是无刷的哦!--两副机翼;一体版套装;真正实现;一机两用!即可慢速;又可特技!

飞行图片:

网友D:
建议4通翼龙
我就是4通翼龙起步的,和三通的一样结实,操控性更好,玩好了直接就可以特级,三通的就需要升级了。而且方向舵转向是很不爽的,到现在我也飞不惯没副翼的飞机。
其实最好的想省钱的办法就是找个高手带你,真正的高手(能教人的),每次飞的时候管顿夹馍就可以了
绝对最省。

楼主:
回复 网友E:

16楼的这个是什么飞机,型号?品牌?

网友:
15楼真没劲,有意义吗升级,还不如买个J3油动呢,还好飞

网友:
玩翼龙就不要高手指教了吧?

网友(2009-04-04):
引用 网友D:
建议4通翼龙
我就是4通翼龙起步的,和三通的一样结实,操控性更好,玩好了直接就可以特级,三通的就需要升级了。而且方向舵转向是很不爽的,到现在我也飞不惯没副翼的飞机。
其实最好的想省钱的办法就是找个高手带 ...

实在啊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