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JM大大,飞机更换加长电池板后,还是前轻后重! ...
问一下SJM大大,飞机更换加长电池板后,还是前轻后重!!

楼主(2006-12-02):
现在升降舵的微调都到头了,但还是飞来后,向后退,是不是要加配重块?
而且我发现,悬停
电池
消耗得快,就是因为十字盘向前倾,多消耗电能,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我发现,我现在不是减重,而是要配重,呜~~~~~

网友A:
我的sjm400一代装上电池后,用两个手指构住平衡杆提起来,前后不偏不倚,刚好平衡。

网友B:
我的机机现加长了,也还有这现象

网友C:
我的用了加长版的 很平衡

楼主:
3E聚合物锂电池
规格:11.1V / 1800mAh / 10C
重量:134g
尺寸:72mm x 33mm x 31mm
备注:已经安装JST插头和标准平衡充电接头
特色:高倍率放电、性能稳定、质量上乘、高性价比!

网友D:
你可以把尾舵机移到前面来。

楼主:
尾舵机已经在前边了,我的是v2版本,我已经把e3的电池出掉了,准备买长的电池,这样差不多刚好,呵

网友C:
对 电池太短了 可能中心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