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脉喷

楼主(2006-12-02):
我准备做一台燃烧室内径为34.3MM,长度为37MM(不含与喷管连接的锥体部分的尺寸)。喷管内径为12MM,长度为200MM的脉喷,不知道可行性如何,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正在潜水当中,不便发表意见...

楼主:
  没有人可以说说吗???

网友:
 燃烧室太细了长度太短,会造成产生的负压不够!

网友A:
我算了下,各部份的尺寸应为:

燃烧室直径:34mm
燃烧室长度:62mm
尾管直径:17mm
尾管长度:187mm
锥管长度:62mm

这里有一份计算程序:ftp://xwdz.vicp.net/pjc14.x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下,各部份的尺寸应为:

燃烧室直径:34mm
燃烧室长度:62mm
尾管直径:17mm
尾管长度:187mm
锥管长度:62mm

这里有一份计算程序:ftp://xwdz.vicp.net/pjc14.xls

收到,谢谢了!!!
在请问一下XLS格式的程序用什么打开呀???

楼主:
找到打开的程序了!可是里面都是英文的,该怎么用呀???

网友:
安装个金山词霸吧,没几个单词。

网友:
脉喷的尺寸要求不是很高,只要单向阀的气密性做好些就可以了。单向阀的阀片要用0.1mm的钢片,大口径的也只要0.2mm的就可以了。

楼主:
再问一下,燃烧室产生的负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用于打开阀门的,只有小部分的力是用于吸气的?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啦,没有深究过!

楼主:
如果是的话我就打算从新设计阀门,设计一种很耐用而且很容易做的。

网友:
我只有听的份

网友B(2007-03-29):
 厉害,什么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