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问题

楼主(2006-12-02):
有哪位高手知道,曲轴与机匣内的大轴承之间(曲轴和大轴承内圈)是过盈配合还是游隙配合?我拆过的机器的配合面上几乎都有过摩擦烧灼的痕迹,而且曲轴和轴丞之间都比较松,这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曲轴与机匣内的大轴承之间(曲轴和大轴承内圈)是过盈配合还是游隙配合?我拆过的机器的配合面上几乎都有过摩擦烧灼的痕迹,而且曲轴和轴丞之间都比较松,这是不是不正常啊?

正常的!曲轴和轴承的配合为过渡配合,工作时允许它门之间有滑动。

网友:
供参考

曲轴与机匣内的大轴承之间是过盈配合,装配工艺流程:把大轴承在机油内煮热在机油内煮热装入曲轴上,待冷却后,然后把机匣在机油内煮热再把曲轴和大轴承装入.拆过的机器的配合面上几乎都有过摩擦烧灼
的痕迹,说明机器加工厂精度与装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