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呀~~我的MP3出问题了帮我看下拉!

楼主(2006-12-02):
今天早上我在网吧时候连接电脑还可以用,但下午再来到那间网吧那台电脑把MP3插进去后居然没反应,上午插进去的时候都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但现在没反应了,我拿别的MP3插进却正常,后我又把数据线换了还是没反应,到底哪有问题呢?希望高手魔友门会MP3的大鸟帮小弟解决下拉,好让我拿去部队咯~~~~~~~~后我又拿去朋友家的电脑插进去呀等5 至6秒后才发现新硬件(以前一插进去都可以发现了)后看下新硬件的属性居然0个对象- 0MB空白一张里面什么的都没有歌也不见了。后退出在插进去后在看下属性才恢复正常才发现保存在里面的歌曲,到底哪出了问题呢?是不是要更新下固件呢?如果是的话怎么弄呢?

                                              我的MP3用的固件是:    MP3 PLAYER
                                                                     WS51-100A
                                                                     2006/03/30
                                                                    VER:3.5.35

是杂牌的MP3,在淘宝上买的小跑车MP3。希望这些数据帮下小弟拉。

网友:
把电池插掉,按住开机键(Play)插上usb。看看能否找到新硬件(可以的话就是固件问题,升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硬件问题,要专件的师傅才能修了!

网友:
先焊一下主控芯片和FLASH芯片也许可以解决问题,不行再刷固件
刷新固件要看你的MP3用的什么主控芯片,还要看线路板上的版本号,能认出移动磁盘还是好解决的,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千万别乱刷,否则只有 的份

网友:
这是MP3专栏吗? 有没搞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