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12-03):
悬停时做旋转,正飞,油门不变,从上往下看,顺时针旋转时,机体基本保持不变;逆时针旋转会掉高度!难怪逆时针转一直转得没顺指针好,还以为是手法问题呢,原来和原理也有点关系!
简单分析,觉得有点奇怪:顺时针转时,应该花更多的能量推动尾桨,而逆时针有部分是靠电机的反作用力,这么分析的结果和实际应该相反啊!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这从原理上是说不过去的,的却应该反过来!

有时间也去试试

网友:
这个倒真的没试过,有空试试~~~~~~~~~~

楼主:
找出问题所在了!
掉高度是发生在旋转快停止的时候,那时候尾舵的供角最大,消耗最多的功率!此外,由于我用的240+HS56,总行程比螺距行程大,为了能快一点,左行程设得比右行程大,因此正好那时候舵机是抱死的,额外又消耗电力,所以掉高度很明显!现在把左行程设得正好合适,就好多了,机器又好飞了很多!
不错不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A:
楼住语言上有障碍啊.....没看懂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住语言上有障碍啊.....没看懂几句

很多基础的东西你不懂的话,不可能看得懂!

网友:
反正每次我飞"外八字"时, 机头由"向左"刚刚转到"向右"时会突然掉高度, 如果当时油门不变, 高度估计会掉1米才重新保持平衡. 由"向右"往"向左"转时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住语言上有没看懂几句

我看是理解能力有障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