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新款尾巴刚一离地就射了!以更新了图

楼主(2006-12-03):
SJM请进,新款尾巴刚一离地就射了!
两个夹轴承的8字形扣一个飞了,一个掉了一半!
请教到底是我装的问题还是结构的问题!

重新安装不知道还能用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等待SJM回复。

网友:
感觉SJM的金属件的强度有待提高,特别是尾变距部位,我是深有感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请进,新款尾巴刚一离地就射了!
两个夹轴承的8字形扣一个飞了,一个掉了一半!
请教到底是我装的问题还是结构的问题!

http://photo.5imx.com/up ...

您可能装錯了。有沒更特寫的照片让我看看。
您的垂直翼螺丝好像加了垫片。如果是,左转时推臂会卡到螺丝头。

楼主:
没有加装任何的垫片,低速试机也很顺。晚上回家再上图。谢谢

网友:
照片无法看清细节,而从这个螺丝凸出看来是装錯了.别擔心,我们以主桨3200rpm測试了1个月.現在关鍵是要找出原因.

楼主:
这个位置原来是不出头的,掉出来的是在螺丝头和铝柱间上紧的,螺丝是我捡回时拧了进去。

楼主:
请问有这个配件换吗?

网友:
可將尾部寄回工厂查找原因並修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