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03] 飞行日之独自偷欢

楼主(2006-12-03):
2006/12/03 天气不是一般的好,基本没风,只是气温不高,考虑到冷和对天气把握不是很准,就没喊大伙,独自飞行吧。

不好意思了,兄弟们。

昨天,飞机几乎被沈强摔解体了,本来懒得修了,但中午看天气这么好,就抓紧时间修了一下,对付着飞。

看照片吧。

1、天气真是冷了,带手套工作吧

2、和以前一样,飞前先合影,当然,少不了我儿子

3、飞吧,我的梦

4、媳妇技术不错,终于有飞行中的飞机和我的合影了

5、儿子的角色,还是机修师

小结:
1、大连最近太冷了,飞行必须带手套,而且,我打算下次带围脖,不想让脸成为红苹果;
2、天气冷,除了对技术动作和生理感受有影响,对飞机的多数部件,也影响非常大,塑料和泡沫变得非常脆,每摔比有损失;
3、我的新西达2212KV930,好像只能上1047,我今天又一次尝试了0947,飞机变得非常奇怪,不仅动力小,而且飞机对每个操纵的反应都和1047相差很大。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很奇怪。

感谢关注,不顶不给面子!

.

网友:
别冻着小儿子啊,这么冷.

网友A:
楼主没有楼主的儿子可爱...........

网友B:
好人,你的练习机性能越来越好了呀! 你的单折上反机翼上反处是怎样处理的?能过点窍门给咱吗?要是能上点照片说明那就太好了:loveliness:

网友:
又跑这里来啦  继续顶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网友C:
不是说大连有雪吗,咋也不下呢?气人(哎~成天刮风啊)

网友:
辛苦了.得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楼主的儿子可爱...........

  我能用可爱形容吗?能和儿子比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人,你的练习机性能越来越好了呀! 你的单折上反机翼上反处是怎样处理的?能过点窍门给咱吗?要是能上点照片说明那就太好了:loveliness:

感谢关注,不能算是窍门,也是一些没办法的办法,就贴出来吧,但愿对大家有用。

昨天炸鸡时的图片,也许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1、从第一张和第二张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机翼不是严格的“V”型,因为两侧的连接处,有一个50mm的水平的连接部分。
   我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固定单舵机、和方形机身容易配合方便绑皮筋。

2、从第三张上可以看出来,机翼以碳素鱼竿为龙骨。
   鱼竿接口处打磨成需要的角度,然后用弯折好的细钢丝做夹板,用棉线做绑绳,用502固定。
   然后用热溶胶把龙骨、左右机翼、中间50mm机翼粘合,最后粘合翼肋。

这个飞机已经饱经风霜伤痕累累膏药满身了,不敢拍细节给大家看了,怕吓着大伙,用这些图片对付一下吧。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再想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大连有雪吗,咋也不下呢?气人(哎~成天刮风啊)

 你什么意思你?飞得让我们飞不成你才高兴?

昨天断断续续的下了一些,今天没下,另外,现在的气温,雪是肯定存不住的了。

网友D:
楼主的飞机真不错~~呵呵~~~看了你的机翼的制作方法,我都觉得有信心自己做一架了,你有图纸没有?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另外,我看你的电机从底部断掉了,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算炸机后,电机与飞机分离,都能立即装回去,而且不用木料什么的~~。我的方法是把固定电机的轻木换成橡胶,把橡胶割成固定电机的底座后,直接粘、困等固定方法固定在飞机上就可以了(我使用下来觉得热融胶最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汽车改装件里有一个叫“减震胶”的东东?我就是用这个东东做成固定电机的底座放在我的飞翼上,飞翼摔过很多次,这个东东一次都没有坏过~~这种橡胶有很强的韧性,除非你动刀,否则你别想把它弄坏。上面还可以戴上螺丝把电机固定得很紧~~~有机会我拍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呵呵, 小家伙一天天长大了.

网友:
飞机上的伤还真不少啊

网友:
一家三口的快乐,不错哈~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飞机真不错~~呵呵~~~看了你的机翼的制作方法,我都觉得有信心自己做一架了,你有图纸没有?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另外,我看你的电机从底部断掉了,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算炸机后,电 ...

感谢分享!

但问题是,由于是橡胶材质的,会不会在空中颤动呢?

期待你的照片。

网友E:
1047的气流比0947分散,对你这个速度比较快的飞机的话,0947俯冲的时候会更快,推油门爬升速度会比较慢
你也可以使用9050,配合桨保护器,9050的速度比 0947更快,高速时的油门反应更好,但是低速时的油门反应速度不好,呵呵

网友:
看小孩的份上,要顶!!!!

网友F:
动力大小不同时,舵效差很多。感觉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47的气流比0947分散,对你这个速度比较快的飞机的话,0947俯冲的时候会更快,推油门爬升速度会比较慢
你也可以使用9050,配合桨保护器,9050的速度比 0947更快,高速时的油门反应更好,但是低速时的油门反应 ...

感谢赐教,那天弄几个90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大小不同时,舵效差很多。感觉就是不一样。

哦,这样啊,多谢。

网友G:
哇,见到活人了,好胖啊

网友H:
冷?穿得并不多嘛、培养下一代也要注意保暖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见到活人了,好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冷?穿得并不多嘛、培养下一代也要注意保暖哈

我还算比较抗冻的,儿子衣服穿得还不多?都成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