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450SE可否用PPM接收机?

楼主(2006-12-03):
请问各位,450SE可否用PPM接收机?

网友:
若你有足够的银两及时间,只管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怕炸鸡

网友:
还有,你不怕牺牲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吧,很多人都拿PPM的设备在玩直机,我以前也用RD6000PPM的玩亚拓,没感觉有问题,倒是换了9X后出现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失控.

网友:
 其实ppm也可以。去年很多都是ppm。只是今年才开始pcm的。当然ppm的稳定性是比pcm差一些。但很多的干扰是人为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安全

网友:
最好别用,要用也要尽量选择与发射机同牌子的PPM接收机

楼主:
 谢谢大伙的宝贵意见,我是FF9的控想配F156接收,不知可否?

网友:
我就用西安的6通PPM微接,反正电直又不敢飞远,目前飞了几十个起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是用HITEC 6的,就是P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吧,很多人都拿PPM的设备在玩直机,我以前也用RD6000PPM的玩亚拓,没感觉有问题,倒是换了9X后出现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失控.

9494 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多人仍然用PPM的
不过我是换了PC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