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遥控设备增程放大器

楼主(2006-12-04):
无线电遥控设备增程器
无线电遥控设备增程器也叫无线射频放大器,适宜各种遥控设备使用,可以有效的避免因无线电干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功率输出:15W/25W/50W/100W.频率:27M/34M/35M/36M/72M/75M/140M/228M/430M
全套包括:主机/天线/输入/输出电缆2-3M/接头
联系电话:13934579598
成功地上传了3 个文件,将其直接拷贝到论坛里即可!

网友A:
小心无维会来抓人!

网友B:
靠!用它能把机机到到国外去了!
我们目前的控应当在零点几W的功率,你这么大的功率能用得着吗?即使用了,人眼也看不见了!除非你是开着飞机来控制机机!!那还差不多!
不过,可以问问几多钱吗??

网友C:
通迅用的,不知能否用在遥控设备上

网友D:
15W,我倒。。。。
整个北京,差不多能覆盖了。。

网友E:
小心犯法!!!!!

网友F:
小心犯法

网友G:
400兆电台能用吗.请分别比较

楼主:
这个仅仅是为了避免航模/无人机因为无线电干扰而经常出现摔机和失控而改装的,需要者可以提供,也可以使用在通信上.

网友H:
反对用大功率遥控,这样会在很远的地方和不知不觉中将别人正在飞行的飞机干扰炸机,如果要用这个东西来捣乱,危害就更大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请分别报价,有兴趣要一个来玩玩。

网友I:
瞎胡闹!
这就是普通的射频宽带功率放大器,其输出端没有带通滤波器,由于射频放大器采用丙类放大电路,其谐波太多,并且调频波的频谱为不连续、递衰减的多谐输出(其输出有F+Fs, F-Fs、F+2Fs,F-2Fs依次类推),该机一开,整个频段都被干扰了,其他的模友都别飞了。
再者,射频放大器的效率较低(30%左右),要发射10W,就要消耗30多W的电能,遥控设备与对讲机不同,是长时间发射的,除非采用固定电源,否则电源是个大问题!
如果想提高通讯距离,可以想其他办法,想要知道的话,给我短信。

网友J:
可行吗?
把功率开到最大,整个城市的同频机机不就都炸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15楼的朋友重属无稽之谈,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对讲机只用5W手台就可以了,何必做25W-100W的车台呢?在者任何东西都是有针对性的指标的啊!现在摔机的原因许多是因为遥控设备信号弱造成的,加大功率目的是信号压制,但对其他频率没有任何影响,无人机/靶机等已经使用好多了.

网友L:
我支持pt-26,功率还是不要做的太大。
楼上的,你试过把一个普通的600mW手台放在飞机(72Mhz的)旁吗?只要一按发射扭,舵面就跳。手台是450M的U段,怎么还能干扰能?
你说要用自己的信号压制干扰,但你有没有看以前的贴子,台湾有人的飞机就是飞的离自己远,离别人(频段相同,频点不同)近,信号被压制了,结果掉下来了。你是把干扰压制了,但你也确实是压了别人,无委会的人不是白痴,当初把遥控器的功率定在750mW是有其原因的。
美国、欧洲、日本那么多飞航模的也没听说谁是靠加大功率来抗干扰的。
初学高频不久,知道的少,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加大发射功率。
另:有天没事,粗量了一下4VF的功率也不过就27dbm,500mW多点。

网友M:
18楼的才是无稽之谈!看过频率管制条文没有?!

网友:
   楼主加我QQ。。。我正想找这东西呢。。现在碰到了。。哈

QQ里仔细聊一下,如果价格合理我会买的,,但估计要当场交易试一下了

pt-26  #15 请你也加我QQ好吧

#19 至于你说的干扰,超过1W的都很大,超过5W的连舵机都受不了,但数字的似乎还可以, 过了20W的话数字舵机也要采取屏蔽方式

我现在的20W无线视频(2.45* GHZ)就会出现一些对陀螺仪这些设备的干扰,当然也不是很严重的现在的东西屏蔽都很好。
但是这些干扰频率比较高呀,而且只要他发射的信号比较纯净就没问题了,但是,尽量买一些

铝铂胶带(包热水管,空调那些)然后把所有导线都包起来,舵机尽量也贴一圈(如果不想弄脏,里头可以先用纸包起来,然后再包在纸外头,留个轴的地方就可以了
铝铂胶带是导电的,在一端把铝铂的绝缘层刮了,接一个自放电电感就可以。事实上不接也没问题的,这样干扰就小很多了

另外,遥控模型大多都是40 72MHZ的,如果为了避免让别人干扰,可以使用420MHZ嘛,而且这个频率不会影响航空器(大飞机)的导航,通信,他们用的都是200多MHZ,,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200MHZ-300MHZ的强烈建议不要乱占用

另:上头有些朋友说,750mW功率那么点,,你想过没有?喷射机的速度可以达到400KM/H 甚至更高,如果按照这个功率只能覆盖700多米而已,,要知道,按照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自己能站在绝对理想的高度上的。而自己在地面,信号要衰减的。!

无线电委员会管理的,只是说一个问题,对于没有仪表系统的飞机,以及自动驾驶的这些功能的飞机,遥控功率在750mW以内,为了是在自己的可见范围内飞,不然要造成危险
而例如FUTABA中的14MZ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些变频技术都很好的
14MZ内部是有一个配套的独立电码的,全球唯一[当然如果你自己修改了也许就不唯一了],虽然经过这个电码的叠加加密,还是可以造成干扰,但是可能性很小了。所以14MZ如果损坏了,直接买个接收回来似乎是用不了的,还需要进行设置接收的电码,而接收器要么通过连线(打开后内部)电脑修改,或者通过和他匹配的编码的遥控进行修改,他可以设置16进制的32个字符作为串号,这应该安全系数够高了吧

并且如果飞机有自动驾驶的,是不会随便坠落的,这样只要不伤害到他人是没问题的。

   希望这里有的朋友不要。。。客观的说话就行
要知道真飞机上的4个甚高频(例如A380有8台)功率达到300W,而盲降导航就有500W,信标有上千W,而只要是合格产品,不随便修改唯一序列号,飞机之间不冲突,是不会造成危险的。
当然飞机上的设备,这个唯一串号是被固定在芯片里的,如同网卡的MAC地址一样。而遥控设备一般出厂设置了一个唯一的,但若丢失了,还是可以修改一样买个设备替换使用的,总不能和飞机一样整个换了

pt-26   如果你有好方案,我希望你加我QQ,事实上我也不希望大功率的发射,毕竟辐射对人也不好,而且各种电能消耗的问题也很麻烦
例如我飞机上20W的无线视频,传输1080线,只能达到10公里,我也不希望他功率那么大,而且耗电严重

但如果在暂时找不到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我也无奈只能暂时用了

所以请楼主加我,如果有方案的朋友也加一下吧。。。。

另:中原剑客 :对于之前说那地平表,我找到了个厂家做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模型用的,150克左右),可以延迟2秒内传输回地平表,但是距离只有那么点,,很短

我想看看能不能模仿这个做做看   希望你提供下帮助哈。。。。似乎你没加我QQ?

QQ:356572960
mail:coleyinhe@163.com
MSN:Coleyinhe@messengeruser.com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支持pt-26,功率还是不要做的太大。
楼上的,你试过把一个普通的600mW手台放在飞机(72Mhz的)旁吗?只要一按发射扭,舵面就跳。手台是450M的U段,怎么还能干扰能?
    你说要用自己的信号压制干扰,但你有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2007-05-01):
相当于小型电台了啊...强..

网友:
都无法无天了!

网友:
挖, 强,多少米个?

网友:
搂住在那个城市?

网友(2008-02-17):
感兴趣, 想要一个 3W 35.010MHz 的. 15W 太恐怖了.

如何联系呢? 有没有人当过白鼠?

网友:
200W无线视频,10公里。。。。口水中,,,你多大的飞机啊,靶机我见过,能带200W上去飞的不多把

网友:
140和430的什么价格

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