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轮蜗杆加工。

楼主(2006-12-04):
有哪个DX懂蜗轮蜗杆的计算的吗? 普通铣床能不能加工蜗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特别是高精度的涡轮蜗杆有什么其它的要求?

网友A:
想自己加工涡轮蜗杆,你都有什么工具?
机床有吗?
铣床有吗?
分度盘有吗?
卧铣有吗?
专用铣刀有吗?
铣工操作证有吗?没有?没关系!
有师傅指点吗?没有?没关系!
自己以前做过吗?没有?没关系!
以前看过别人做过吗?没有?没关系!
以前总听说过别人怎么做吧?还是没有?没关系!
等到一个有太阳的晴天,找一棵大槐树,靠上去慢慢闭上眼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个链接,很经典的蜗轮加工方法。就是不知道回差有多大。有做过的可以说说,冷笑话就免了。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 ... he_idex_table-e.htm

网友(2007-04-08):
引用 网友A:
想自己加工涡轮蜗杆,你都有什么工具?
机床有吗?
铣床有吗?
分度盘有吗?
卧铣有吗?
专用铣刀有吗?
铣工操作证有吗?没有?没关系!
有师傅指点吗?没有?没关系!
自己以前做过吗?没有?没关系! ...

簡直是合金質牙,句句鏗鏘!!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铣床上使用飞刀法创成,前提条件是你得有车床和铣床,在车床上车出蜗杆,把蜗杆在溪床上开齿做成蜗轮的滚刀形状,见火,然后,在铣床上装夹蜗轮胚,其一个要点是蜗轮胚可以自由转动,利用蜗轮滚刀滚切时产生的螺旋进给自然成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名字与两只猎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铣床上使用飞刀法创成,前提条件是你得有车床和铣床,在车床上车出蜗杆,把蜗杆在溪床上开齿做成蜗轮的滚刀形状,见火,然后,在铣床上装夹蜗轮胚,其一个要点是蜗轮胚可以自由转动,利 ...

这样精度低的也太离谱了把 传动还凑合 要是当分度之类的就差点了   精度低不要紧 用自定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