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插头的使用

楼主(2006-12-04):
向各位高手请教,电调与电机之间用什么插头连接?  电调与电池之间用什么插头连接?现在我的黑鹰500EP电池、电机、电调三件都只有电线头,不知怎样把三者连接起来,请高手赐教,谢了!!!

网友A:
我的机机电调与电机用香蕉头,电调与电池T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机电调与电机用香蕉头,电调与电池T头。

网友:
电机用公的香蕉插头,电调用母的,裸露部分用热缩管绝缘。
电池用母的T插,电调用公的,T插中横的电极连接正,竖插连负。买来的电池一般都是这个接法,自己反过来的话就容易搞错。

网友A:
公母搞反了一不小心碰到啪啪响,电光四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母搞反了一不小心碰到啪啪响,电光四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你们说的 T 插是否就是 JST 插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