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玩过美斯达2002遥控坦克??

楼主(2006-12-04):
我的没说明书,谁能告诉我都有些什么功能怎么操作哈!谢谢!

网友:
我的天啦,这是玩具啊.好象是对战坦克.玩具,非模型.

网友:
就是玩具坦克,也没有什么功能可说的,不是比例遥控,可发烟,但很小,在炮塔上面出烟,不能打BB,炮塔,不是,三百六十度转动,炮管的抬起是不可控制的,跟炮塔连动,这个坦克不是对战的,不过,还有一个是对于坦克,外面一样,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的确是玩具,很多细节都没做好.是我在玩具市场掏的久货,80元!
2-6轮是弹簧悬挂的,启动似乎有发动机的声音.马马乎乎吧,80元我觉得还算值的!
就是摆弄半天,搞不清具体有多少功能.
要是象楼上说的,那我准备大改了,
ps:楼上炮塔上接的两根是什么??

网友:
多大比例啊, 买这个还不如买恒龙的了

网友:
鼓励DIY。自己搞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的确是玩具,很多细节都没做好.是我在玩具市场掏的久货,80元!
2-6轮是弹簧悬挂的,启动似乎有发动机的声音.马马乎乎吧,80元我觉得还算值的!
就是摆弄半天,搞不清具体有多少功能.
要是象楼上说 ...

那是一个电源和天线,我炮塔里单装了一个三通接收机,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电源和天线,我炮塔里单装了一个三通接收机,哈哈哈,

 真是,128的内存装奔腾的芯啊!服了.
刚听上边的,看了恒虎的1/30的才90 还比例的,我这大概40CM吧,也就1/16~20.巨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