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夹头不同心的如何解决

楼主(2006-12-04):
小台钻的钻夹头在装上钻头后,看到钻头旋转时钻头尖是在划圈,虽然不影响普通钻空,但就是想进一步提高精度,而且,我发现不止1个钻夹头如此(我说的是锥柄的1.5~18的)而且如果能钻夹能拆开的话我就拆了,问题是也不知道咋拆。请大家指点。
如果说让我再去买个,等于没有回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台钻主轴弯了?

网友B:
普通钻夹头夹持锥柄钻头不好对正中心的!

网友C:
换一个夹头

网友D:
主轴弯了吧,不好校,但是有的卖

网友E:
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钻夹头上!
所以,大凡在配合上有问题,轴和孔都可能是问题的原因。
这就象把不育的罪名总是加到女人头上一样,男人也可能是原因!

网友F:
有可能是主轴的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用手抓住钻夹头摇一摇看是否有晃动,如有就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
 用划针作个标记(上下划一下就行了),把钻夹头卸下来。用砂纸打磨一下主轴锥柄和夹头椎孔,打磨的目的是除去高点和多余物,转个角度再装上,试试看!

楼主:
难道钻夹头的生产过程就不存在误差么
我个人还是觉得钻夹质量有问题

网友G:
那就换一个呗!我以前买过一个,夹嘴偏的很厉害,后来换了一个好多了。还是买名牌的好一些,如白象.三鸥的就不错。

楼主:
收到
马上去撒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