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ROBINS 22!

楼主(2006-12-04):
请不要笑我的问题
遥控器
上面好多调钮是做什么用的啊 左右摇杆的边上有 下面也有 右小角又有四个馅在下面的调钮 飞已经飞了半天 蛙跳中 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啊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微调---
右下角是舵机正反向和油门正反向

楼主:
微调是调什么呢 相对应两个摇杆的上下左右?

网友B:
看说明书吧!

网友C:
遥控器摇杠的调钮是微调 下面的4个是反向开关
这个机机我有一架 稳的很哦 嘿嘿

网友D:
微调是校正操纵杆精度的!

网友E:
是调整摇杆的上下、左右中点的。右下角的是反向开关。

楼主:
哦 知道喽 多谢各位啊 以后还有很多要请教呢!

网友C:
这个飞机的仿真壳很脆的 好不容易又搞到一个 100多米一个 esky真黑哇

网友E:
还是先把模拟器玩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