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点头问题

楼主(2006-12-04):
我的688近来发现会点头,最明显的就是尾巴上下晃动(不是左右),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再问个
陀螺仪
设定问题
油门至尾舵的混控是不是只在普通模式下才需要设置,锁尾模式时混控为0?

网友A:
螺距太大了,调小一点
第二个问题:对!

网友B:
还有,检查是不是横轴里的橡胶压得太紧了

网友C:
我们这儿几架飞机都出这个毛病,在室内飞没问题,室外飞就点头,应该是室外太冷的缘故。不知道楼主碰到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今天回去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