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我的控能用么?是不是坏的

楼主(2006-12-05):
我用的是小神蜓4号的控,接了音频线用那谁的EASYFLY波形如图
这是一个波形单元,4簇脉冲,其他部分是很长的低电平,然后循环
不知到为什么,所有通道都没有反映,是不是我的控太垃圾?信号严重失真?还是声卡问题

网友A:
4 号机应该是串口, 不是标准的 PPM 信号.

网友B:
4通的吧? 是UART PCM Signal 需要改控才能用,不过不肯定。。。
国外的方式是拔掉晶振,从晶振上边那个脚引出ppm信号,用充电口或者训练口的地线。
你可以试试看,看看波形是不时正常。 不正常的话就1xx~2xx买个控吧,这个只是玩具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