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帮我看看我30A的电调怎么了?急急急

楼主(2006-12-05):
36#机我的好盈30A电调不知怎么了,电调接电后,先是象是123(都来米)的三个音,然后奏乐,然后还是两遍123123,然后三个好“嘀”
的三个短声音间隔1秒,然后两个急促的嘀音,然后两个嘀的短音间隔1秒,然后又是两遍123123,然后结束。电机正常转,陀螺仪灯常亮正常,控制正常,能飞但是没飞。
      进编程我是这么做的。打开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电调插电。然后症状跟上面一模一样了,最后我把油门推到底,陀螺仪灯闪烁,不正常,电机正常,控制正常。接收机从电调插上电源开始翁翁响,一直响到最后。没进编程接收机不响。
      是什么原因呀?今天刚买到家,是不是有问题呀?电池没接错,电机没接错。

网友:
您好!您说的现象是正常的。好盈电调上电后的正常鸣叫音是:

123(都来米)的三个音,然后奏乐,此时已经可以起飞了。但是如果您不推油门,则电调就报出各个参数项的设定值,以便您知道您当前的设定值,即:

两遍123123后开始报参数。您说的“三个【嘀】间隔1秒短声音分别表示“刹车=off,电池类型=锂电,低压保护模式=逐步降低功率”,然后两个急促的【嘀】音表示“低压保护阈值=中”,然后两个间隔1秒的【嘀】短音,分别表示“启动模式=普通启动方式,进角=低”

报完参数后以两遍123123为结束音。

在报参数的过程中,您也可以随时加油起飞,而不必等它叫完。

我们在说明书中对电调的启动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可参考说明书对电调的使用有更多的了解。

顺便说一下,对于直升机,最好把启动方式更改为“超柔和启动”(这个参数适用于大多数外转子马达),但是对于冰峰雷电450TH,西尔460FX这些电机,请一定将启动方式更改为“柔和启动”。

楼主:
那我进入编程后的提示音为什么跟开机的一样呢?

网友:
36#机器原配遥控接收机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在上电时,如果遥控器油门摇杆置于最高点,接收机自动保护,禁止输出油门最高点对应的PWM信号,因此无法进入编程状态。

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模友发现了,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请参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5%D0%D0%B3%CC%2B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