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天线

楼主(2006-12-05):
由于没有把天线捆好,天线被尾夹住。天线也断了。请问可以用普通的电缆给焊接上吗?

网友:
还是用热缩管套上吧

楼主:
非常谢谢两位指导。学习中。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07-01-29):
最好用 航空线

我的接收机的 天线也坏了 我用 的就是航空线 很结实里面的 细铜线很 多外皮也和结实用  火都烧不坏

网友A:
天线是绝对不可以焊接的

如果焊,也要从接收机里从新焊。切记!!!

网友:
可以用坏鼠标里面的多股细线换

网友:
接收机天线长度有没有什么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也要从接收机里从新焊。切记!!!

请教!为什么不可以从外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