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的电机会堵转?

楼主(2006-12-05):
全新35G 电调,全新的430电机

上电,设置中进角,单电机空转(不带动齿轮),

发现:油门在50%----100%之间快速变化无问题

            油门在50%以上突然回到30%左右再急加油时,电机会堵转一下,感觉就像突然停了一下,然后再恢复正常!

我用自己的另外一个430电机试了一下,同样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确定是电机的问题吗~~~~~~~~~~

楼主:
我想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吧!试了2个电机,一个是刚买的新的呢!

怀疑是35G电调的问题!这个电调柔启动感觉不像以前的那么柔 !

1-2秒就起来了!以前的电调时间比这长多了!

网友:
重新设置电条

网友:
同意帅呆的意见....

楼主:
电机应该怎么设置呢?我是说参数

选择中进角呢还是高进角?

网友A:
电调刹车被打开了,关了就好,我也遇见过。

楼主:
是吗?等会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刹车被打开了,关了就好,我也遇见过。

楼主:
昨天把电调重新设置了,原来是犯了低级错误,设置成飞机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