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T06-C玩模拟器ppjoy怎样设置?

楼主(2006-12-05):
也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控制面板校准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买的是一条两头插头的音频线,遥控器也开机了。好头痛阿,谁玩成功的教一下我呗

网友:
注意要设成普通机机模式,不能用CCPM模式。

楼主:
还是不行啊,还有别的讲究么?ppjoy怎样设置阿?

楼主:
我在录音机里能看到有信号,游戏校正里没有反应

楼主:
在ppjoy音频插件里各个舵面反应是正确的,在g3里还是没有反应。应给是ppjoy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自己慢慢的研究吧,我也是研究出来的,比较麻烦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估计是映对和较准上面出问题了。

楼主:
我的控制面板游戏校正里有四个通道有反映了,在fms里也有3各通道由反应,就是g3里一点反应都没有,谁试成功的教一下吧

网友:
在g3的映射里看有什么通道在动。

楼主:
在controler那个菜单里选第二项,有两个通道有反映,但是游戏里没有一个有反应

网友:
路过,,,,,,帮顶,,,顺便拿一分

楼主:
最奇怪是fms/控制/模拟控制里资源有四个通道有反应,映射校准里只有三个通道

网友:
100%映对错误。

楼主:
在ppjoy里是四个轴设置错了还是四个映射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ontroler那个菜单里选第二项,有两个通道有反映,但是游戏里没有一个有反应

有2个通道说明,前面的ppjoy 或者 emu 映射时丢了2~4个通道
游戏里没反应说明g3映射不对,丢了2个通道。

仔细察察。多试试。

网友:
看看这儿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0993&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再看看我的的PPJOY破解版+G2的设置:

再看我的PPJOY破解版+G3.5的设置
我的PPJOY配置是:
X轴---------Analag 0
Y轴---------Analag 1
Z轴---------Analag 3
Y旋转------Analag 4
我的PPJOY插件破解版中,勾选升降的反向,方向的反向。

网友:
问个奇怪的问题, 似乎ppjoy的配置用的都是模拟 0,1,3,4  那么 模拟2 是哪个通道呢?
很奇怪吧,按理说,在ppm信号里,无论4通,6通,前4个通道正是我们2个摇杆所对应的。怎么会中间空了一个呢?

网友:
可能是G2或G3.5中的映对与常规的不同.
反正不是1-4通道,也许是5-9通道中的哪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是不行啊,控制面板和游戏里都是只有两个轴,会不会跟我把遥控器右手油门改成左手油门有关系阿?

楼主:
刚才搞错了,现在公布一下:3dhx 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我现在可以玩了,谢谢3d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