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第一架600

楼主(2006-12-05):
600电直,装好后试飞,发现问题              1。挑不出柔和启动。    2。在悬停状态机尾快速抖动,机身也抖,但加油和减油就好了,原配置,401。jr2610.

网友:
1,没有柔和启动更好,个人认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转.
2.螺距设定可能有问题,重点检查尾部动作是否顺畅.尾桨是否平衡.陀螺感度也可以调低点试验一下.

网友A:
600的电调要用缓起动的,不然开始转动的时候大将会卡一下大将夹的,应该电调应该设置成12233就可以了

楼主:
。挑不出柔和启动。    2。在悬停状态机尾快速抖动,机身也抖,但加油和减油就好了,原配置,401。jr2610.                                     今天早上飞,螺距也挑了,还是抖。。。。。??????????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机身是抖动还是点头
点头一般是转速不够造成的
如果是抖动
一般是主轴上下轴承座(3个)不同心造成的
属于装配过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是抖动还是点头
点头一般是转速不够造成的
如果是抖动
一般是主轴上下轴承座(3个)不同心造成的
属于装配过程的问题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的电调要用缓起动的,不然开始转动的时候大将会卡一下大将夹的,应该电调应该设置成12233就可以了

大虾,可以将具体一些吗??谢谢!!

网友:
现在没有人用柔和启动了啊~~~~~~~~~~~

网友:
配  置  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