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桨的问题

楼主(2006-12-05):
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大桨会弯曲?真的弯曲了吗?
为什么录像中直升飞机的桨看起来就成一条线了?

网友:
哇塞,这个 和肉眼的视觉残留是一个道理吧。相机快门开启瞬间,大桨转了角度。在这个角度里面,大桨反射到快门里的光线是通过大桨的不同位置(就是说靠近桨尖变化到靠近桨轴,或者从桨轴变化到桨尖)再加上大桨角度的变化,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弧形。(应该就是这样吧,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

网友:
摄像机也是这样,不过  不同的摄像机 结果不一样,图像的刷新频率和桨速越接近,看起来桨就越直。刷新速度慢的话,就是弯的。我就见过录象里面的弯桨

网友:
数码相机的照片会有这个问题, 照片像素点是逐行扫描的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看看这两张图的桨,用单反拍的快门1/1250秒

网友:
我用手机拍视频时``也是变形的浆``呵呵```:loveliness:

网友A:
与相机快门方式有关——纵走式帘幕快门、横走式帘幕快门、还焦平面叶片快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相机快门方式有关——纵走式帘幕快门、横走式帘幕快门、还焦平面叶片快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快门的速度有关,如果速度够快,是不会有弯的

下次我试试将调到1/4000秒试试

网友:
受力弯曲,正常现象!

网友:
你把机子拿手里,3d模式上下推油门,铁定成上下不同的伞状,越软的桨越明显。

网友:
它确实是弯的,你怎么调快门,照出来还是弯的。
只不过如果桨的刚性很好的话,弯曲很少难以察觉。

网友:
摄像机像素低,看不清罢了!
而且由于残影,拍出来是伞状,桨尖所跷向的那头是平的,所以弯曲更看不明显了。

网友:
是不是和电影上火车向前跑,轮子往后走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