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时间!

楼主(2006-12-05):
帮朋友定的SJM400终于到货了,连并其他的电子设备。想问问,完全组装起来能飞,大家用了多长时间?另外,新电池一般要冲多长时间才可以用呢?
     PS:怎么没有说明书?

网友:
说明书在光盘里.或到这儿下载:http://www.sjmrc.net/newslist.asp?SortID=11

网友:
用平衡充哦 有充满提示的 建议用DN G2 很好用
一次性投资 值得

网友:
55555我装了好久,3个下午半天,估计是我手笨,好不容易装好了吧还没飞成,刚要离地就狂振,后来找了个高手 现在他正帮我调呢,说我装的全白装了,我的是v1的机子v2的悬头,机身和悬头都是装好的了,建议找个高手装,自己要是新手就别装了,听说有人2,3个小时就装好飞去了,还是全散件

对了请问sjm大大,上次问您有没有v1版装好电子设备的裸照,您能给我们发几张吗?或者那位老鸟发几个,我先谢谢啦
我用的是futaba149dp接受,不知放在哪?电池也不知怎么固定,发个照片让我们参考参考

网友:
谢谢sjm大大看见了,我的是第二种不是第一种,是因为不同批次所以电池板装的不同吗?
亮银色好漂亮啊

网友A:
同样谢谢楼上的
有几个问题请教
1,接受,电调,电机装得那么近不会受干扰吗?听他们玩450的说应该放得远一点
2,我飞机的上面那个变矩大铜球在上面那个圆桶里好紧,上次换悬头时sjm大大还给我抹黄油了,可还是挺涩的,我看他们说应该在不装拉杆的情况下把它拿到上面松手后会自己滑下来,可我的不行,怎么解决?把它拿出来用砂纸打小一圈吗?
3,立在十字盘前面那个固定十字盘的铁棍东西也有点紧,滑动起来不顺畅,用锉扩大点吗?
4,皮带是应该在紧贴齿轮的一侧吗?不是在齿轮中间?
5,说明书中第九页中间那个红色的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上下各有4个o型橡胶圈,安装时请使用随机专用工具)?我为什么没用上?就是装在螺丝包的那铝合金一头有个缺口的管?对了,那个螺丝包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备用件?我好像除了里面的螺丝刀一个也没用上

有劳各位了,请帮助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呢?
sjm大大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谢谢楼上的
有几个问题请教
1,接受,电调,电机装得那么近不会受干扰吗?听他们玩450的说应该放得远一点
2,我飞机的上面那个变矩大铜球在上面那个圆桶里好紧,上次换悬头时sjm大大还给我抹黄油 ...

1.pcm接收机与电调一起装在电机傍只要不是正上下方一般没问题.
2.上黃油更耐用.先检查是不是其它连接件的不協调所致.如果是我看过的应该是ok的.
3.可以用大一字螺丝刀掰一下.
4.只要在左右挡靠内都没问题.这和前后两根轴的组装平行度与皮帶旋转90度有关.
5.出厂前己装好橡胶圈.就是用您说的工具.随机有多付备件.

网友:
十分感谢sjm大大的回答!!!
说明书中第九页中间那个红色的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上下各有4个o型橡胶圈,安装时请使用随机专用工具)
可是没见到那东西在那用阿?有图吗?给我看看吗?还是v2的悬头用不到它了?
支持sjm

网友:
因为出厂时己装好,所以您现在用不到.那是將O形橡胶圈压入主轴与中联之间的工具.
sjm400II取消了橡胶圈.

网友:
长知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