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陀螺

楼主(2006-12-05):
   没用过陀螺,请教各位:401陀螺有两排线,分成三个插口,有一个插口只有一根黄线.这几个插口是怎么连接的?
                 还有401上的那几个旋钮和开关是要如何调?拜托拜托

网友:
简单介绍:公的插口接尾舵机,母的三根线的插第4通道,单根的黄线是感度线,配FUTABA的接收是接在第5通道。

DS开关是数码舵机开关,如果你接普通舵机,就必须把DS开关拨到OFF的位置,否则会烧舵机。

还有个开关是舵机的打舵方向开关,NOR是正向,REV是逆向,如果加油JJ就旋转,那就把这个开关反向。

DELAY是配合普通舵机时用的,配合感度调到不追尾为止,如果用数字舵机,直接调到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多谢多谢!!好东西收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JR的接受机要插那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JR的接受机要插那里呀?

没用过JR的控,偶也不知道

网友:
jr 9x 感度 接 7

网友D(2007-02-10):
jr 9x2控上怎么调呀

请详细介绍下谢谢 我用的是辉胜5克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详细介绍下谢谢 我用的是辉胜5克舵机

新手同问啊
什么是追尾现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JR的控,偶也不知道

不是刚收的9x2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同问啊
什么是追尾现象啊?

同问。

网友:
尾部快速小幅度摆动,就叫追尾,一般是由于陀螺仪感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刚收的9x2么?

N个月前的贴了,又被人挖出来了

我现在是用9X2,接7通,但我现在改成接5通了,用收放脚的开关来控感度,因为688配了6通的飞高接收,没有7通,干脆就统一用5通算了

网友:
5通控就跟FUTABA的控一样,-100~+100,用7通的话只能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