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TOP30%油的腐蚀性大还是所有30%的油腐蚀性大?

楼主(2006-12-05):
我用30%的TOP ,两个月前换了OS50蓝头的大轴承,原因是生锈,换了NSK的轴承,前天飞完下来,就听见
发动机
又传来了吵田螺的声音,到昨天声音越来越响,没办法,换轴承,还好我一共买了4个NSK的备用轴承!
坏轴承的原因,还是生锈,曲轴上的锈比上次也多了,郁闷死!
都说TOP是蓝头杀手,开始我不信,这下我可信了~
看来以后除了买油,还得多买些轴承~

楼主:
郁闷死了我~~~~

网友A:
郁闷啥?建议备多一个蓝头实际些。

网友B:
我的也是15%的。。

网友C:
我也是用30% TOP,没发现LZ说的问题。我最长一次放了2个月每飞,也没发现生锈。

网友D:
怎么都在换轴承?我的OS50飞TOP15飞一年了都轴承也没问题啊

网友E:
我飛top的 15/30% 加起來有3年.
從沒出過以上的事,
我每次飛完都會把所有的油放出來,再插入點火電起動直至完全燒光.
看來是事後保養不足吧.

网友F:
TOP塑料桶装油闻起来气味比较刺鼻,应该是农用甲醇的味道,个别却没有;
如打开有异味最好换一桶用;铁罐四升装的TOP不错,就是价格贵.

网友F:
原帖由
发高烧
于 2006-12-5 20:58 发表
郁闷死了我~~~~
如果甲醇水分大加上硝机的酸性,放久了发动机轴承很容易生锈;
飞完了最好打开发动机后盖用WD-40清洗一下存放.

网友G(2007-02-09):
没加防锈

网友H:
我03年买的OS50SX发动机 就没有用过好油料 绝大多数都是自己配的 还有很多品牌混在一起的“百家油 ” 先后在天子50 HIROBO SCEADU50 上飞了不下三百个起落 前后轴承也都没有换过
不知道楼主安装新轴承时候是否方法妥当?!

网友I:
用30%的油后轴承确实有锈迹,我用TOP POWER油,前几天清洗发动机,发现活塞汽缸都很干净,只有一点微微的黄色,用手一擦就没了,但是后轴承上有点锈迹,不是很严重,曲轴没拆,估计也会有点.

网友J(2007-03-29):
我用的30%top油,用了两周,打开就成这样了:
我每次飞完都抽光油,关死风门,塞住排气口

网友J:
真的很担心轴承珠什么时候就飞出来了

网友F:
用TOP油轴承很容易锈。
刚出的时候质量好一些。

网友K:
也在用TOP15%的油,不过用前加了点蓖麻油100ml/桶 飞到发动机熄火降落。 用了3桶没发现问题,改天拆了看下。

网友L:
原来飞固定翼也出过此类问题,我现在都是加了蓖麻油飞,感觉还不错

网友M:
我年前新换的大轴承,6桶top30油下来,轴承几乎要锈死了,是不是非得用进口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年前新换的大轴承,6桶top30油下来,轴承几乎要锈死了,是不是非得用进口油了?

我打算自己配点素油,每次飞完用电启动机抽点素油洗洗缸

网友N:
用素油可以洗缸?!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素油可以洗缸?!

主轴承锈多是因为硝基甲烷有腐蚀性所致
用蓖麻油含量高些的素油洗缸后存放
可以延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