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用音频不能玩,是不是我的PPJOY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2006-12-05):
问83要了一根4VF的音频线,去网上下载了PPJOY音频破解版,去三国下的G3,晕,然后装上PPJOY,没反应,我用的是笔记本,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请教高手!!!!!搞了一个下午都不行,用WINDOWS的录音机可以听见遥控器发出的波段声音,但是就是设置不好,不知道怎么弄,进G3后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83要了一根4VF的音频线,去网上下载了PPJOY音频破解版,去三国下的G3,晕,然后装上PPJOY,没反应,我用的是笔记本,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请教高手!!!!!搞了一个下午都不行,用WINDOWS的录音机可以听见遥控器发出的波段声 ...

同问,请高手释疑、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