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控内部照片1

楼主(2006-12-05):
雷鸟控对外说是六通,实际5、6通通电位器差一根线没连,我试过连上,从示波器看波形其他通道受到干扰,可能应该连成开关通道。

网友:
我试过 5,6 通道有用的

我试过 5,6 通道有用的  2年前买的雷鸟

网友:
 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连着的 你这应该是个别现象 如果出厂就不连线 厂家根本就没必要配那几根线 这种情况厂家可以调换的

网友A:
我的控线是连着的,而且自己改了并口线,用usb供电,飞g2爽。jj是在火腿那买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线是连着的,而且自己改了并口线,用usb供电,飞g2爽。jj是在火腿那买的,很好。

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
唉,我的是不连的啊~据我印象,好像连那两根线都没有~~` 省钱省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