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下3D 性能好的MFS璇翼头

楼主(2006-12-05):
MFS是 Moving Flybar System (可移动的平衡杆系统)
平衡杆不但能以中心为原点沿垂直面转动,还能上下平行移动

se的平衡杆固定在日字框上
只能能以中心为原点沿垂直面转动,不能平行移动
类似于se这种璇翼头,是standard rotorhead(标准璇翼头)

待续~~~

网友A:
对控制有什么好处吗?LZ说说哈,,,还有会不会增加它的维修成本,和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控制有什么好处吗?LZ说说哈,,,还有会不会增加它的维修成本,和难度啊

同问~~~~~~~~~~~~~

网友:
似乎大桨和副翼可以同步运动,至于如何的好,还没想明白!

网友:
这种设计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效率非常高,因为运动部件少,而且重量轻~

至于缺点吗,还没有用过,不知道~估计应该不是很经摔~

个人比较喜欢这种设计,但是由于海神的旋翼头太贵,而华咳磕的太烂,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试用~

PS:LZ如果可以廉价私人让个给我试用的话会很好~

网友B:
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结构看似简单但制造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大,而且有多项专利,所以价格自然高.
3DMP虽然推出MFS很久,但因其高昂的价格而无法普及,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魅力,在REFLEX XTR 选择3DNT模型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恐怖的可操控性,有人说它灵活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可操控性和稳定是矛盾的,但MFS就做得相当好,动作灵活又不失稳定,这才是高级旋翼头该有的特性.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至于海神有没有这样的实力还要测试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结构看似简单但制造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大,而且有多项专利,所以价格自然高.

3DMP虽然推出MFS很久,但因其高昂的价格而无法普及,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魅力,在REFLEX XTR 选择 ...

楼主:
MFS璇翼头具有非常简洁的结构,大家可以再仔细看看顶楼的照片
和传统璇翼头相比,摇臂和连杆减少了。
传统璇翼头中间那个滑块也取消了。

更少的零件,意味着更轻,可靠性更高,造价更低(由于专利费用,卖价并不低)
同时还具有非常适合3D的性能!!!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FMS的璇翼头,它的混控臂只有一对
并且直接固定在大桨夹上,这是跟传统璇翼头非常不同的地方

传统传统璇翼头有两对混控臂
一对固定在滑块上,连接十字盘和日字框
另外一对固定在平衡杆穿过的那个部件上连接十字盘和大桨夹

FMS适合3D的一个优点就源于混控臂固定在大桨夹这个结构
混控臂在螺距向正11度或负11度变化时:混控臂能一直保持水平
大家可以参照第二张图,上面的是螺距为0,下面的图是螺距最大
可以看到在推螺距的时候,混控臂两端是同向平行运动,且运动量一致
所以混控臂能够保持水平
(这里分析的是只推螺距,在加上俯仰或侧滚动作时,混控臂是要转动的)
这个特性能让FMS璇翼头在各种螺距变化时都具有相同的混控特性
这个对于3D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在频繁的螺距变化下,能获得一致的混控手感

同时对于传统璇翼头来说,在不同的螺距变化下,混控臂会发生倾斜
这就导致相同的控制量在大螺距和小螺距情况下产生不同的操作效果,这叫不均匀性

举例:
使用传统璇翼头
在悬停的时候觉得横滚方向还比较灵活
但是在做原地滚翻的时候,发现横滚很慢,不能做到原地滚,而是划很大弧线
这是因为原地横滚,第一个动作是推油门,同时螺距变大
由于螺距变大,混传统璇翼头具有不均匀性
混控效果变差,导致横滚很慢
高手一般是使用混控来补偿这种不均匀性,需要非常有经验
也不能做到完全补偿,这个再后面会再次解释。

总言之,FMS璇翼头具有各种螺距情况下一致的混控特性,任何螺距下想翻就翻,所以一致被认为很灵活
而传统璇翼头不具备,采用传统璇翼头需要采用高端设备混控补偿后才能抵消部分其固有的不均匀性

优点还没说完
待续~~~~

网友:
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最好有视频介绍!

网友:
强烈建议送给iceman 测试一下

楼主:
我写得好辛苦,大家耐心看哦

网友:
60#金属旋翼头跟这个有点象

我飞60#金属旋翼头第一感觉就是太贼(灵活)了.习惯后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结构看似简单但制造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大,而且有多项专利,所以价格自然高.
3DMP虽然推出MFS很久,但因其高昂的价格而无法普及,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魅力,在REFLEX XTR 选择 ...

3DMP灵活吗?我倒不觉得啊,3DMP翻跟头和自旋翻都比X-CELL和RAPTOR90慢非常多!它就是稳而已,特别是尾巴朝前的高速运动!当然,只是飞XTR的感觉!没钱买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DMP灵活吗?我倒不觉得啊,3DMP翻跟头和自旋翻都比X-CELL和RAPTOR90慢非常多!它就是稳而已,特别是尾巴朝前的高速运动!当然,只是飞XTR的感觉!没钱买真机

3DMP 的翻跟斗的半径比RAPTOR90小多啦,也容易翻,这不但是旋翼头的关系,它的重心设计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MP 的翻跟斗的半径比PRPTOR90小多啦,也容易翻,这不但是旋翼头的关系,它的重心设计才是关键.

兄台哪个版本啊?我用过3个版本的XTR,全部不是你说的情况!RAPTOR90才是可以翻得象电风扇一样!

网友:
这种旋转头有点象SJM的那种啊,都老实说SJM飞起来很一般。

楼主:
继续

接下来说MFS的另外一个特点:

螺距变化速度加倍

MFS螺距变化快
原因是MFS璇翼头只使用传统璇翼头螺距舵量的一半
就可以达到全部螺距变化范围

换句话说,如果使用MFS璇翼头,螺距部分舵机行程要减半
那么螺距变化快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假设一个舵机的速度是 0.12S/60 度
假设用传统璇翼头,舵机需要动作60度来达到全部螺距行程,需要0.12S时间

换成MFS璇翼头,螺距部分舵机行程要减半
只要30度就能到达螺距行程,需要的时间也就减半,只要0.06S
所以说MFS螺距变化速度加倍了。

3D飞行时,油门基本恒定,螺距变化快才可以得到更灵敏的动力操控手感!!!

同时,
MFS 璇翼头螺距舵机行程减半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好处!!!
一口气说完算了,本来还想待续的

璇翼头螺距舵机减半

的确会带来好处
不知道各位在地面调试自己的传统璇翼头直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当螺距打到最大的时候,舵片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舵机行程基本到头)
原来水平的,基本快接近垂直,这时候舵机即使还能动,有效的舵量也非常小了
这个时候如果再去动作副翼或俯仰的时候,基本就没啥效果了

这就是说
在最大螺距的时候
传统璇翼头 无论如何用混控补偿
也不能使副翼或俯仰得到跟悬停的时候一样的效果
基本就没啥效果了,因为舵机本身就到头了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传统璇翼头,即使采用高级设备混控补偿,也不能完全抵消固有的这种特性

MFS螺距舵机行程减半后,即使在最大螺距下,也只是原来舵量的一半
即使是这时候由于舵臂夹角,带来了操作不均匀性,也可以补偿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余地
这就是MFS的优势

楼主: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MFS璇翼头的螺距行程会是传统璇翼头的一半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MFS和传统璇翼头

MFS的螺距单独变化时,固定在大桨夹上的混控臂保持水平
这个时候十字盘的上下运动量,等同于大桨夹的上下运动量
也就是说是1:1的关系

传统十字盘,螺距单独变化时
连接十字盘和大桨夹的那个混控臂是要转动的
而这个混控臂两边是不等长的,大致是2:1的关系
连接十字盘的臂长,连接大桨夹的臂短
导致十字盘的上下运动量是以2:1的关系传递到大桨夹

MFS是 1:1
传统十字盘是2:1

所以
MFS璇翼头的螺距舵机行程会是传统璇翼头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

接下来说MFS的另外一个特点:

螺距变化速度加倍

MFS螺距变化快
原因是MFS璇翼头只使用传统璇翼头螺距舵量的一半
就可以达到全部螺距变化范围

换句话说,如果使用MFS璇翼头,螺距部分舵机行程 ...

你说的这个问题厂家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在SE上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舵机行程不够的问题.还有富余,
1:1的比例会对舵机产生更高的要求,是好是坏还要验证.
如果舵机行程减半,那解析度也会减半,对于3D飞行来说可能是好事,但F3C就不一定了.

楼主:
我写得这么辛苦,算不算精华贴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得这么辛苦,算不算精华贴阿

非常抱歉,不能算精华帖,因为有广告嫌疑.:loveliness: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十字盘内盘的连杆受力比较好,球头扣的寿命会比较长.
另外一点是没有传统十字盘的下L臂受力不好扭曲产生的间隙问题,操作更精准,这点才是关键所在.

网友:
我不得不再说两句,我已对技术没任何兴趣,只对结果感兴趣!海参说MFS飞3D很有优势,然而3DMP的3D一踏糊涂,我又找了用MFS的JOKER CS/SE,一样的差!我用的是XTR5。02。2,买不起真机!不知有没有朋友做过对比?海参自己飞过吗?

楼主:
JOKER CS/SE是当年电动F3C标准:)

XTR里的JOKER CS/SE动力太弱,同时参数设定更趋向于F3C

我倒不觉得是璇翼头表现不好

这么多年了,璇翼头也就出了这么几种

最传统标准的璇翼头也还被广泛使用

MFS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它的售价

从成本上来说,它肯定是比标准璇翼头要低

定价不是我这贴重点讨论的问题,呵呵

我只能就我的理解给大家说明为什么MFS更适合3D

如果看战神表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个贴里都是战神海神的飞行录像,看录像说话
看来我分析得再透彻,还是没有说服力的: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JOKER CS/SE是当年电动F3C标准:)

璇翼头的效果是需要动力来体现的,我在这里只能理论分析

如果看战神表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个贴里都是战神 ...

这些帖如果想描述比T-REX SE高出一筹,似乎很缺乏说服力!当年还用有刷电机呢!还是说现在来的好!(T-REX会不会是现在3D小电直的参考标准了呢?)

楼主:
我想,似乎更缺乏的是对新事物的容忍和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似乎更缺乏的是对新事物的容忍和接受

商家急着想卖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东西都要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现在用XTR飞MFS不行,我就会告诉其他模友,至于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其他模友也会飞XTR,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以现在XTR这样的手感,我绝对不会买海神!
没飞过真机,不敢说太多!
完全是就事论事,不针对特定的人和机器!
好飞就是好飞,不好飞就不好飞!
不好飞的东西需要容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抱歉,不能算精华帖,因为有广告嫌疑.:loveliness: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十字盘内盘的连杆受力比较好,球头扣的寿命会比较长.
另外一点是没有传统十字盘的下L臂受力不好扭曲产生的间隙问题,操作更精准,这点 ...

谢谢斑竹补充,如果我去掉战神璇翼头照片和相关内容,是否就能去掉广告嫌疑了呢,呵呵

我倒是更想让这贴成为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急着想卖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东西都要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现在用XTR飞MFS不行,我就会告诉其他模友,至于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其他模友也会飞XTR,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以现 ...

赫赫,谢谢你关注
请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

至少我觉得小暴龙的xtr模型是做得仿真度不高
我练习都用雷虎50v2 tuning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赫赫,谢谢你关注
请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

至少我觉得小暴龙的xtr模型是做得仿真度不高
我练习都用雷虎50v2 tuning那个

目前我有6个小暴龙模型,很早的X版本确实不象,XL版本的后三个我觉得手感和真机很象!
如果你认为是XTR防真度不高,那就只有等模友飞了真机再说了!

楼主:
betmanofbmw 这样说就很中肯了

还是等模友自己感受比较好

毕竟是新东西

而且是全新的哦,从头到脚没有一点se的影子,呵呵

网友:
副翼随变距而浮动对混控的优越性能显而易見.直接变距相对传统所增加的操控动力由相对更长的桨夹臂得到平衡,而相对減少一次弧线运动差值.而传统头的協调比例有着相对更长时间的積累匹配,已达到相对经典的群体性.

楼主:
 ,搞机械的说出来的词汇就是专业些,呵呵

网友:
说一说我看了图后的感觉.没有飞过这头但是从结构上看是少了很多关结,看lz的分析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感觉说得不是很明白,飞机这东西感觉还是只有飞了比较了以后才知道.飞这种不大不小的飞机摔机是难免的.这飞机的中联看着感觉不结实,要是炸机可能很容易坏.这个地方一但有一点变型就得换掉,如果不换掉什么精度也就都没了.价格又比较贵.感觉不经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炸机少或是基本上不炸机,平衡杆中间装在中联里面的那个球状固定座是不是耐磨.如果不耐磨飞几十个起落后那地方就会有虚位.这时候飞机能飞得很稳吗?

还有就是如果要比较,最好用两台新飞机,一台标准头,一台mfs头.两台都飞上200个起落后在比较.(就跟电池一样不要用新的来比新的都好用.开3d都飞上70个起落后在说)买一台飞机是要长久飞的,如果经常都要花钱去换件才好飞,那么飞行成本会加大.现在的亚托450se只要是你炸得不厉害,飞200-300个起落后换换几个主要的轴承就跟新的一样了.总的感觉这头又不耐摔又贵,要玩这个头得多准备一笔换中联的银子.

网友:
这个结构感觉很不够结实,担心一炸机就完蛋了!!!

网友:
这个也是我的担心。旋翼头精度如何保证?特别是磨损一段时间后。同时摔机后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传统的旋翼那么强悍吧。当然就其理论分析可以说这款旋翼头有优势。比如说传动部分较少;传动方式比较特别。不过就像现在很多油机都还是传统十字盘一样。只能说这是一种解决方式,是否有实际优势还要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