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合理解决SJM400重心偏后问题(前轻后重)我有个想法.请SJM看看

楼主(2006-12-06):
可将SJM400的尾管和皮带改短一些,这就象称杆原理.将尾部的“砝码”往前适当移一点(只要300毫米的主浆打不到尾浆)偏后的重心自然回到主轴上,这就不需要再加重或加长机头部份的重量和力臂了,也为小电直减轻了一些负担。下一步我就想这样改,尾管改短好办.问题是不好找到长度合适的同步带,我查到有一种长度比较合适的梯形齿同步带.规格是290-MXL 362齿 长735.58毫米比SJM400的302-MXL少16齿.短32毫米(约)对折后16毫米,也就是说尾部的“砝码”可往前移动16毫米。问了当地几家商铺都称厂方能定做.但价格暴贵,而且必须上量几根不做,我拿来当饭吃啊! 我想.如果由SJM厂向皮带厂定做一些这样的同步带来提供给大家改机就容易多啦(但要SJM同意我的想法)。看了此帖的同好们如果您同意我的想法.那就为我们共同的愿望多顶一下吧!

网友:
尾管不可缩短,那將影响3D锁尾.
用心研究的人不孤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重心问题都未得到合理解决谈何3D,如果将尾管只缩短二十毫米左右就影响到3D锁尾,这只能说明尾旋翼的止动能力和负载能力不强,即使结果真是您所说这样.我宁可要此结果,那.增强SJM400尾旋翼锁尾能力将是下一个要改进的目标。用加长或配重机头的方式来校正重心,我认为此方法不可取,这只能叫妥协!

网友:
呵呵,可以把尾舵机前移啊

尾管的长度是厂商经过试验的结果,尾管的长度、尾旋翼的大小等都是配套的,建议楼主还是不要轻易的改变长度,这样会造成尾浆力距变小,很可能锁不了尾巴。我不知道楼主是V2还是v1的,如果v1的可以把尾舵前移,用长拉杆,这样重心也前移了。另外如果楼主用的是PCM接收机,可以把接收机放在机头啊,不用放在机身后部啊。
   而且楼主只想缩短尾管2cm,这点重心的调整通过其他方式就能实现啊,楼主另外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机机的总量,其实我觉得这点总量的增加还不至于影响到SJM的性能,可能飞3D的时候,机机轻一些要好一些,可能我们更加关注机机的稳定性,比如抗干扰能力等,你看亚托600最新的电调在信号线那里增加了小磁环,可以减少干扰,那么我们也是不是在我们的电调那里增加小磁环呢,另外是不是在电源与电调的连线那里外包一层屏障套呢(我看服务器电脑里的电源线都是相互绞和在一起,并外面用屏障套的,反正电磁对其他设备的干扰),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改进,很轻松的前移了机机的重心,而且增加了机机的稳定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重心问题都未得到合理解决谈何3D,如果将尾管只缩短二十毫米左右就影响到3D锁尾,这只能说明尾旋翼的止动能力和负载能力不强,即使结果真是您所说这样.我宁可要此结果,那.增强SJM400尾旋翼锁尾能力将是下一个 ...

我们一代的电池以100~150g为基礎,二代以150~190g为基礎制定平衡的可能,又因其它设备的規格和安装位置都会产不同的结果.请细心调配.
您可能低估了20mm力距的影响.况且我们为何要浪费动力在多余的地方呢?(夠用即可).
我们没建议以多余的东两来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用的Futaba 6通道PCM R146IP 72MHz微型接收机的重量比我的电调轻一半多,我把它放在主齿轮后方也就是陀螺仪的正下方,电调放在马达前面和电池一起(是隔开的),只不过我的几个电池都是1000MAH重量只有七十几克,电池比机机先买,因为从一开始玩机机我不想它太重,谢谢啦!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FUTABA的R146IP

呵呵,70几克的电池是轻了一些,我用的是1700ma 的20C的大概是150克左右,买块新电池得了,1000ma少了一点。

网友:
搞得我都有点怀疑我的sjm400是假货了---为什么重心就不骗后呢?
原来用的是1000mah的电!

网友:
我倒有个好办法!
多买一个电池板装在原电池板最前面往前伸出,把电池位置调整到合适位置,既不用增加重量,也不用锯短尾管。

网友:
PCM接收机可以装前端,与电调上下紧靠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新电池?嗨!我可怜的银子啊.又--------,我突然想起一主义:把两块1000MAH电池并联使用,哈哈!

网友:
我用的也是Futaba 的PCM R146IP 接收机,我就把它装在机头上面,电调装在电机的侧面,电池在机头下面,用的是132克的电池,尾舵在尾巴末端,整个机机的重心正好平衡。

网友:
我是这样装的(ff9原配接收放在陀螺下面。陀螺就放在设计的地方。前面下面放电调。上面放电池。如果用1700的电池。重心有点向后。接收放下面有利于保护接收。pcm接收贵呀。解决重心向后的问题就是把尾舵机向前移。唯一就是要准备个合适的尾推炭杆。

还有一种安装方法。基本解决的重心向后的问题。就是出陀螺外。其它电机。接收都装前面。这样基本正好。除非尾舵用的大舵机。这样安装的唯一问题就是担心接收。万一炸机。有点怕怕。

网友:
非常不赞同楼主的建议!

得不偿失!要知道尾巴不稳定远比重心不对来得棘手.
缩短20厘米重心也没有很大的改观.况且达到相同的目标只需把尾舵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稍微前移即可.

网友:
电池装靠前一点不就可以了
我的SJM V2重来没有重心偏后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尾管还是缩短了16MM,为避免缩短后.尾部力矩增大影响到锁尾能力(SJM老师上面提到过的),此时.主浆直径也应随之减小(减小尾部力矩)才行,我现在终于用上了288MM的碳浆(另一目的 )现主浆直径620MM(也可考虑用290MM的浆直径625MM),飞行一切正常。无须用加长电池板来调整重心(很难看),当然, 更好的办法是将主轴往机身后方适当移动一些,不过那将会破坏机身(舍不得 )。

网友D:
这样改来改去可能还不如买块新电节省!
10C1900的电也就100左右,你现在不但锯短尾管,还要换皮带,换桨,到时炸机后还得再改,整体性能也下降了,我觉得得不偿失!

新电虽然重了,可飞行时间也长了,机身稍重飞行也稳定,特别是抗风能力也要强一些,关键是重心位置合理不用改来改去。

网友:
今天将接收机装在头部,重心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来改去可能还不如买块新电节省!
10C1900的电也就100左右,你现在不但锯短尾管,还要换皮带,换桨,到时炸机后还得再改,整体性能也下降了,我觉得得不偿失!

新电虽然重了,可 ...

不会吧!你说的性能下降有何根据? 锯尾管也不麻烦啊(一次多锯几根备好),皮带也定做了十几条(慢慢用 ),最重要的是能上288MM碳纤浆的同时又解决了重心,如果能买到300MM的碳浆也许就不这样改了 ,因为我只喜欢全碳纤模型,为此.我将机身脚架都换成了和SJM400机身一样的T--Bataar全碳机身,此机应看作是在原T--Bataar上加长了尾管和主浆才对,(我叫它T--Bataar400 )其实改装模型也是一大乐趣哈,不过.银子是免不了少花咯。过段时间上图。

网友D:
你试一下同时拿一架300,一架400,北风天到户外飞,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性能下降了。
我觉得保证动力足够的情况下机身大一点重一点飞起来操控性会好一些。
而且你这样改确实在达到同样效果(重心平衡)的情况下比换电池多花了钱和精力。
当然如果喜欢改装那有另当别论。
我最初是不理解为什么为了一个小问题搞那么复杂,如果为了改装而改装我就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