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陀螺仪上的感度都调到多少啊

楼主(2006-12-06):
各位陀螺仪上的感度都调到多少啊 还有 你们感度都是怎么一点一点调的 告诉下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一点一点条,原则是,不快速摆尾。

网友:
请问楼主的什么机?

楼主:
黑鹰的啊 我用的就是WK006的 但是我的锁住后悬停后 如果尾巴转向  转大一点就会自动自悬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陀螺仪的感度都是调到75%。但应该依据具体的搭配来看,如果你确信你的飞机的尾伺服器的传动系统顺畅,你所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陀螺仪感度过低。另外,你能确定你用的尾伺服器没有任何问题吗?比如抖舵,中位偏移,与陀螺仪不适配等。还有,你说的那种伺服器我没听说过,因为我一开始就用GY401跟S9650(我朋友说,飞直升机就要用那种,一开始不知道还有便宜的,上当了。),你能确定它的性能足够好吗?

网友:
发错了,应该是“你说的那种陀螺仪我没见过”。特此纠正。

网友:
补充一下,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没有调节和搭配好,也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但具体的情况比较难得讲清楚,你需要跟我一样,找个高手朋友带带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