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飞不起来,咋办?

楼主(2006-12-06):
昨天天地飞的控到了,一吃过晚饭就在家练习,可就是飞不起来,有几次机机的尾巴倒是先翘起来了.是不是机机太重了,大概645克左右,还是没调整设置好?望指教.

网友A:
先说说您对控做了那些调设.

楼主:
今天在单位操场上又飞了几次,还是不行,大降头打毛,连尾降皮带的机身下的小齿轮打坏.同事哪个笑啊!想修,没噶小的内洛角,晕倒,

楼主:
忘了说,早上下楼人家的电子秤上秤了下:总重:680.00克.

网友A:
IDLE向内拨.记忆开关向上(解开),油门杆推到最高调PLT旋鈕至+10度,油门杆放中间调PZT旋鈕至0度.然后將IDLE向外拨,油门杆放最低调PZT至-2度,记忆开关向下锁定即完成螺距设定.

网友B:
从来没玩过模型飞不起来很正常啊
谁叫你选择了模型中操作难度最大的一种呢

网友C:
好需要好好调试哦

楼主:
试飞了几次,实在弄不好.今天原地打转,不敢推油门.几次后,停下一看,尾部有个空心锣丝断了,晕倒.

网友D:
首先回答我问题,你以前有没有直升机模型的飞行史?
没有的话,就一句话,苦练

网友C:
飞机重一点没有关系 我用2200MAH/12C的电池 也可以爽飞,而且爬升加速度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