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

楼主(2006-12-06):
我的遥控设备是HITEC6通道,
陀螺仪
是EK2-0704A请教如何接线,数据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很抱欠手边没这款陀螺仪.请有经验的模友提供.

楼主:
请问SJM、电调接在升降上还是油门上?

网友B:
选择直机模式
选CCPM模式
三个舵机连1 2 6通,说明书上有图示,按图偿试。
3通接电调,4接陀螺仪三线那条,5通为感度线,单线那条。

楼主:
回复 网友C:
5通为感度线,单线那条。是接在接收机-级,还是信号线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