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舵机配的那几个螺丝钉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6-12-06):
有两大一小三颗

网友:
大的用于将舵机固定在飞机上,小的用于在舵机上安装摇臂。

网友A:
被抢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抢答了

混分,是需要速度的,而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分,是需要速度的,而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

   少将不是图有虚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