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和LAMA遥控器左手改右手过程指南

楼主(2006-12-06):
先看看雷鸟的控

背后四个螺丝打开后:第1步是把这个簧片移到左边,

第2步是把左边的弹簧拉杆卸下移到右边,请看图:

第3步就是换连线了~小心烫伤(直接把小白块焊下来就行,两边对调就可以了~线序没事~

这个是LAMA的遥控,第1和第2步是一样的,第3步也是对调,(但线序别接错了~蓝红白)

右手改左手也是一样的~就是反过来~小心烫伤就行

网友:
先顶一个

如此看来esky和华科的相对好换就是换插头位置了

网友:
我是直接换中间那根线,线序倒反向开关

网友:
很早就改了

网友:
哈哈,不错啊,也可以换电位器

网友:
不错 就是想 但没做的

楼主:
精华可不能沉啊~

网友A:
上次帮朋友改LAMA控时,发现可以

通过连接电路板上的两点来实现油门和升降舵转换的,用开关连接两点时,

右手的油门就变成升降舵了,可以控制舵机从一边转到令一边

左手的升降舵就变成油门的了(注意!!由于弹簧的作用,此时油门在中间位置,不要在电机接上浆的时候试哦,后果你知道的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帮朋友改LAMA控时,发现可以

通过连接电路板上的两点来实现油门和升降舵转换的,用开关连接两点时,

右手的油门就变成升降舵了,可以控制舵机从一边转到令一边

左手的升降舵就变成油门的了( ...

连接哪两点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哪两点啊?嘿嘿~~

我没有LAMA控的照片,很难说啊,你有的话上张图我再指出来

网友(2007-03-09):
根据楼主的帖子,顺利把雷鸟控改好,谢谢啦!

网友C:
我的是新版的雷鸟控,和楼主的不一样,怎么改呀?

网友:
这照片很眼熟....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新版的雷鸟控,和楼主的不一样,怎么改呀?

网友:
借用的照片,呵呵,不好意思啦!:loveliness:
因为不知道如何上传照片,不知哪位高人能告诉我,先谢谢啦!
还有,新LAMA控的改手,自己正打算仿照楼主的方式改,成功后告诉大家!

网友D:
有高手告诉我们怎么传图就好了
遥控器中,从下面的电路板通到遥控杆的一般只有4股线,通到其他地方的线不管,通向的位置是遥杆的微调位置(比如油门微调位置处的那股线就是油门通道的线),顺着线找到电路板上对应的白色小插头,把需要调整的白色小插头互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高手告诉我们怎么传图就好了
...... ...

看這裡有說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25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哥们!
新的LAMA控今天已经改好了,和雷鸟控一样,只要把那个白色的接线块直接焊下了对调,就完成了!今天出去爽飞了一把,还是LAMA好飞呀,^_^
对了,顺便问一声,大家都是怎么解决控的供电问题的呀? ESKY的控玩模拟还要开电源,费电,严重不爽!

网友D:
我用的是高容量的充电电池,把晶体拔了后用模拟器,好象确实很省电。

网友C:
要拔晶体呀,刚知道,谢谢啦
顺便问一声,电池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