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改点焊机怎么样

楼主(2006-12-06):
一直想做一台点焊机只是做焊机用的变压器太难找了!上个月单位调动 我分到打包机班组了 前天我们的对接焊机坏了!电工来修理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发现这个东西不错!我觉得这个焊机只需要自制一个点焊头即可!详细的请看图吧!
这是焊机的标牌
这正在焊接呢!那个线是Q195号6.5MM的钢筋
正在回火调质呢!
看看内部吧!
外边的铜板是次级线圈
接触器

楼主:
接触器是48V控制的
看看这个大家伙的铁芯
初级是多抽头的!一共有5档电流可调的!
这个东西的重量可不轻80公斤! 麻烦大家看看怎么样 要是可以当作点焊机使用的话!那就爽了!至少节省了电费和自制的成本了~~~

网友A:
你这个好象本来就是焊机,还需要改吗

楼主:
这个是焊机!可是不能进行点焊作业呀!我想用来点焊!不知道做一个点焊头 行不行~

网友B:
作点焊电源可以 ,就是浪费了 功率大了一些

网友C:
这玩意功率有点大.
不过做点焊机挺合适的,电压刚好2.1V

网友D:
变压器不错!进口的!

网友E:
用来焊什么的? 电池么?

网友F:
这个是电阻焊接机,原理和点焊接的不一样的吧

网友G:
这是对焊机.电源和点焊的不一样.

网友H:
这家伙肯定老贵了!
用它点焊,就象用高射炮打麻雀!
你只需搞两根粗导线,分别接在输出端,这两根导线就是你的点焊头了!

网友I:
楼主啊,羡慕你啊!它的焊接时间最短是多长时间?焊接薄板时间不能太长!如果可以在1秒内和到几秒可连续调,那你只需要找焊头的的材料,作个可拆卸的点焊头总成!

网友J:
对焊机可以改成点焊机,我为了焊接小带机条,特地淘了个小型对焊机,点焊时把两个头子分别用粗编织铜线引出到用尼龙夹固定2只铜头即可,我这个功率可调。
对焊时焊好后可自动切断电源。也可以手控。
焊好的照片。

网友K:
在那买的啊,多少米哦

网友L(2007-04-23):
电流够大的

网友K(2007-05-25):
恩
不错的东西哦

网友M(2007-10-13):
对于电池引线焊接需要多大电流?压力控制多大?焊接时间呢?

网友N(2009-04-23):
不行.电压低.点焊机最低要6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