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60# 控(WK-0701) 可以玩G2G3吗

楼主(2006-12-06):
大家知道60# 控(WK-0701) 可以玩G2G3吗
是不是也要用 狗啊猫什么的
直接连接电脑可以玩吗??
这是控

网友A:
路过,,,,,,帮顶,,,顺便拿一分

网友B:
得用PPJOY映射软件 不然电脑找不到遥控器。看一下本版的精华帖。

网友C:
701 是pcm 输出,只有用这个才支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D:
我是60#的控玩模擬的...所以可以玩...

网友E(2007-02-22):
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我也是0701 pcm的.大家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它怎样才能用模拟器呢.请尽量详细些.谢谢拉

网友F:
60号可以玩模拟器的。只是要接一个walkera 的转接线。4个芯的。
可以的话还是直接买个硬件解密的模拟器带转接线,又省事又方便。这里都有: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8

网友G:
有个问题,S端输出电压4V多,会不会烧声卡啊?
特别是MIC输入的时候!~?

网友E:
我的0701目前还未成功啊
不知为什么,是不是接的不好

楼主:
到现在 我的WK-0701 (PCM) 控 还不可以玩 模拟器
郁闷西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