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陀螺调整感受

楼主(2006-12-07):
以前一直看说明书,又长又抽象 ,也潜水很久,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调整的,昨天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调整陀螺也不时很难的,这里说说我

的调整感受和步骤,有错的地方请大家帮忙指出:

         1,将陀螺设置到  非锁尾

         2,调整尾舵机的中立点,使舵盘和舵机成90度

         3,连接尾舵机连干,并将两片尾桨合拢,调整连杆长度或则移动尾舵机,使尾桨成零度

         4,调整尾变距的行程(我是调整调整尾舵机大小动),不使螃蟹爪撞墙为好

         5,储存中立点

         6,OK

这个设置过程不知道对否?

不过以前我的陀螺感度只能到65(我是HITEC 6),现在可以到75,到80的话尾管才会有轻微的左右摆动

顺便再请问个问题:
         1, 我的螃蟹爪的行程向左(波箱那边)可以到底,但是向右(尾旋翼方向)却到不了底,大家的是这样的吗?

         2,尾横轴左右串动量有大概0.5-1mm 左右,正常吗?

补充我的设备说明:

HITEC 6 +SG90*3+HS56*1+GY240(已经改成401)+2200 12C+RCE35G+430L

网友:
k使尾桨成30度

网友A:
这种调法是强制所尾,飞悬停和航线没多大问题,但是在做空翻或退后航线时尾巴容易偏,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在非锁尾方式下飞悬停调整到尾巴不偏为止.调好的尾巴尾轴不应该上下或左右跳动.这样飞机的振动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速高了容易射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法是强制所尾,飞悬停和航线没多大问题,但是在做空翻或退后航线时尾巴容易偏,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在非锁尾方式下飞悬停调整到尾巴不偏为止.调好的尾巴尾轴不应该上下或左右跳动.这样飞机的振动会很大,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法是强制所尾,飞悬停和航线没多大问题,但是在做空翻或退后航线时尾巴容易偏,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在非锁尾方式下飞悬停调整到尾巴不偏为止.调好的尾巴尾轴不应该上下或左右跳动.这样飞机的振动会很大,在 ...

你所说的非锁尾下飞悬停,来调整,我试过,把感度调到非锁尾状态,但是一打舵,尾巴“嗖”的一下就甩过去了,怕怕的!

可能是我技术不过硬吧!

能详解吗?:loveliness: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非锁尾下飞悬停,来调整,我试过,把感度调到非锁尾状态,但是一打舵,尾巴“嗖”的一下就甩过去了,怕怕的!

可能是我技术不过硬吧!

能详解吗?:loveliness:

Thanks

REVO-MIX(上下跟轴)没有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法是强制所尾,飞悬停和航线没多大问题,但是在做空翻或退后航线时尾巴容易偏,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在非锁尾方式下飞悬停调整到尾巴不偏为止.调好的尾巴尾轴不应该上下或左右跳动.这样飞机的振动会很大,在 ...

又学了几招

网友B:
还是用3楼的办法比较好。还有,怎么不用陀螺仪行程来调尾舵行程要用大小舵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3楼的办法比较好。还有,怎么不用陀螺仪行程来调尾舵行程要用大小舵来调。

我已经把陀螺上的行程调到最小了,还是撞墙,所以才用大小动来调的!

有谁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

网友:
你用的尾舵机舵盘是第几孔哦。怎么会超行程呢?

楼主:
我用的是HS56里面那种单边的摇臂,是第二个孔!

以前用辉盛的也没出现行程过大!郁闷!

遥控里舵机我也只是调到100%

楼主:
而且大小动调到40才不撞墙!疑惑ING.......................................

网友:
陀螺仪的行程控制有反应么。不会是电位器坏了吧。(用大小舵控制行程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不会的吧?晚上再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
指出2个错误地方:

1---连接尾舵机连干,并将两片尾桨合拢,调整连杆长度或则移动尾舵机,使尾桨成零度

   应该尾浆攻角为3-5度的,,具体大小一定是靠挪动舵机位置或者调整连杆长度来的
而且是在遥控器中立点归零后才能这么干,,,千万不要在遥控器调整

2----2边边距不撞墙同样是千万不能在遥控器大小舵调整,要在401陀螺仪的舵机行程旋钮那里调整,而且401只能调节一边刚好撞墙,一边有余量的。如果是遥控器调整,只会减慢舵机反应速度

楼主:
谢谢呆呆,但是你说的3-5度是哪个方向3-5度呢?

我的个人理解是螃蟹爪向左,以使尾桨达到3-5度是么?

网友:
就是往外喷风,让飞机抵消自旋的方向。这个角度你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到合适放手飞机都不打转去就是对了

然后,,,,在拔掉电源之前快速在非锁尾和锁尾之间拨动来回3次,让红灯长亮(401就是这样的,让陀螺仪记住中立点)
下次开机(开机一定要在锁尾模式),陀螺仪的就是红灯长亮,设置OK,大功告成

网友:
对,楼上是正解。

楼主:
我昨晚检查过了,陀螺上的舵机行程量旋钮是好的,调节这个旋钮,舵机的行程有变化的!

后来我换了辉胜SG90舵机试,也是一样的,非得把舵机行程调到最小,大小动调到40%才行!

会不会是陀螺上的电位器的阻值变化了呢?

再不行,只有找人试机了!

刚觉得机机调好了,又来这鸟事!累-----就一个字

网友:
试一下把舵盘再向内移一格。401行程范围调节很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