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2006-12-07):
有没有人知道只用两组小龙电池就可以飞的泰世550大电直?好象性能还不错

网友:
泰世550是什么....   LZ发个连接来看看

网友:
待我找找看  與100EP同家公司

网友:
只找到這張

网友:
轉貼一下問與答

550级,
2顆小暴龍電池串聯?
估计飞5分钟就歇了吧?

前輩答對了~~若操3D可能只有4分鐘~若一般飛行
是6分鐘~~~我覺得是足夠了~~~因為這樣算起來
電池也不貴~~不像大暴龍電池要960--1200元~
若要飛久~電池一定很重~~那就不好玩了~~~
這台炫風550大電直~~~算起來便宜~約2100多~

网友:
回复 #5 centerguy2004 的帖子

泰世公布的耗電資料

3D平均電流為35A
而3D平均電流瞬間為40~45A

以泰世所出的電池11.1V  18C  2250MAH的電池
剛好可以應付基本3D,如果是一般的18C 2100MAH的電池

那電池的壽命肯定很容易夭折的!

楼主:
即使是大暴龙我也是用B牌15C 2200MAH飞4分钟全程3D,下来电压3.80V.如果是泰世550EP我想用同样的电池也足够可以应对了.一组大龙电池飞两次,岂不是省了很多?动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再说了平时的大龙我也只是拿来耍的,要谈到练习还是这架更为经济啊.30级别油机的浆,两组小龙电池就OK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飞机啊~~~~~~~~~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EP550-001

网友:
EP550-002

网友:
細看 前舵機的位置跟 ESKY013 有點相像

楼主:
谢谢分享,请问在哪里有得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请问在哪里有得购买?

還沒上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