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个忙啦

楼主(2006-12-07):
想升级设备了,面向的是9通变频版,主要飞直升机,目前有2个选择,Futaba ff9super,JR pcm9xII  就功能结合价格等来说哪个相对比较好???知道是JR 的比较贵点,但听说是JR的接收机不能随便配,一定要JR的,是这样吗?请各位多发发言.谢谢!

网友:
呵呵你要是买个FF9配备一个国产接收你会用?

楼主:
国产的并非都是差的,用飞高的接收,并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并非都是差的,用飞高的接收,并没有什么不好.

\

那要看飞什么了啊兄弟,飞油机可别这样节约哦

网友:
用9XII吧,我后来又收了个RD10S和770S接收机,带原配,一共三个接收机都很好用.现分别服役于京商30油直\华科尔金属版60#和15级油动翼龙.以前用**小国产接收用怕了.在这上面不敢省钱.

网友:
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吧,能上这两个控选哪个都不会后悔了,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FF9配Futaba的Gryo比较好

网友:
我也才买的9X2。。。不过我也想用F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