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FF9真的很费电,还是我让JS给纂了一把..

楼主(2006-12-07):
我的FF9自打买回来那一天起,就还没顺利过..
就单说一下发射电的问题,我的FF9充满一次电(18小时以上).从开机到自己低电报警,总长不会超过2个小时,每次出去飞都不爽,总是飞机还有电,遥控器先没电(现在电池做了 ).不知道大家的FF9或9X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反正我的肯定是这样,镍镉电池是有记忆效应的,买来后我也放过电,八节电池组串联,放到4V左右算是干净了吧.然后充电18小时,开机显示电压11.4V..但就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说,是FF9真的就这么费电,还是我当初买的时候让JS给纂了一把,把原配的新电池给我换掉了?
FF9原配的是700MAH的镍镉电池..

网友:
原配电池也就是不到2个小时,我用的是1800mah的镍氢电池,开机时间,大概4个半小时。
建议自己去买镍氢电池,然后组合起来
或者,买三节大小合适的锂电扔进去,记得充电要拿出来,不然,万一充电器出事,可爱的ff9就完蛋啦

网友A:
原配电池就是这样,我用SONI2600MAH氢电,感觉时间长了很多,就是价格贵了点,咬咬牙,换吧.

网友:
俺的汤浅1800mah电池,8s,组好了,90块钱还是80忘了,呵呵

网友:
八节电池放到4V,过放了,兄弟换电池吧!

楼主:
有FF9专用的发射电的电池盒吗?我这有1800的,就是不好焊.放电池盒里装里先试一下..

网友B:
最好别用电池盒,那东西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呵呵
你去市场上看看8节的,柱状电池盒,应该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电池盒,那东西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呵呵
你去市场上看看8节的,柱状电池盒,应该都可以用的

华科而的遥控器,发射电是装在电池盒里面的,就是插头不一样,他那是JST的,一会借个过来试一下.能放下的话就去弄一个回来,然后再把插头改一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而的遥控器,发射电是装在电池盒里面的,就是插头不一样,他那是JST的,一会借个过来试一下.能放下的话就去弄一个回来,然后再把插头改一下就完了..

好像那个jst插头,你搞对正负极,可以直接插进去的,呵呵

网友:
我原配的700MAH电池可以用2小时45分以上

网友:
你现在多少块电池了?能飞两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节电池组串联,放到4V左右算是干净了吧

 你过放了。。。单颗0.9-1V为截止电压,镍镉的好像高点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电池就是这样,我用SONI2600MAH氢电,感觉时间长了很多,就是价格贵了点,咬咬牙,换吧.

 我换的三洋2500MAH的氢电,实际容量2250左右,时间的确长了很多,没有白咬牙呀

网友:
放到单节0.9V然后涓流恢复是用于重新激活电池的,放到4V电池过放,你怕最好把电池换了。
平时充电放到单只1.05到1.1之间就行了。

网友:
真不知道要那么长时间干嘛,两个小时还不够你飞7,8个起落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汤浅?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汤浅?哪有卖的?

你们顺德就有呀
——开玩笑的,顺德确实有个汤浅不过是生产铅酸蓄电池的。

网友:
SONY的镍氢电池也是三洋给代工的,还不如直接买三洋的2500MA的15元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汤浅?哪有卖的?

呵呵,我在北京买的,你去你们本地的电子市场买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是假货吧
现在我用GP1600,充满后用在4vf上,5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看来大伙都被纂了.

网友:
我买的是CTJ的电池,好象是1350mah的,应该可以用到3个来小时吧

网友:
8节电池放电到4V肯定损害很大!!!

建议不要放点低于1V,最好是用8.8V就开始充电!

楼主:
今天去电子市场转了一天,都没发现有卖装8节5号电的电池盒 ,后又向"民工"打听他那FF9的发射电,居然也缺货中..

楼主:
手头上现有8节GP1800MAH 5号电都用不上,真是哑巴吃黄连..

网友:
用干电池吧,一块钱两节的那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现有8节GP1800MAH 5号电都用不上,真是哑巴吃黄连..

不是吧,我记得有个叫休斯的家伙,你去买个电池盒算了,不成的话,你弄个锂电进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