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请教高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2-07):
各位好手,混控是什么意思,还有简单和复杂之说么,请详细点,谢谢,
Futaba PCM1024 6EXHP油动版如何,也带混控吧,是不是什么动作都可以作道呀

网友A:
混控就是指将几个通道的动作混合一齐来操作.
比如说V尾的混控.打方向和升降的时候,都是两个舵机一起动的,而普通的尾翼控制就是单独一个舵机对应一个通道的控制的.

网友B:
那样的话,把两个舵机并联起来能否用?菜鸟挨砖块

网友C(2007-01-27):
回复 网友D:
并联起来也只是一个通道啊,混控是多通道同时可以控制舵机

网友E(2007-04-03):
在固定翼 幅翼是用两舵机的时候 就是并联

网友F:
现在的直机大部分是CCPM的,也就是说十字盘的每一个动作都由3个舵机同时动作完成的,比如螺距的变化3个舵机同时推拉十字盘上下运动,副翼的动作同时由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一推一拉完成,升降的动作由升降舵机及副翼舵机收螺距舵机完成的一推一拉完成。这就混控。

网友G(2009-03-14):
混控就是混合控制